[Phison] PS3111 MP开卡工具错误代码解释

楼主(2022-05-25):
PS3111 MP 工具错误代码解释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PProgramPRAM failed on Section_0, Loop_0
             Error Code : I_C13
解释: 选错土狗,选更低的土狗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sue Vender_InitialPadAndDrive Command Failed !!!  Fail CE:

0,1,2,3,4,5,6,7,8,9,10,11,12,13,14,15,CE0,CE1,CE2,CE3,CE4,CE5,CE6,CE7,CE8,CE9,CE10,CE11,CE12,CE13,CE14,CE15,
             Error Code : I_x101

解释: 选错土狗,常见标准解释。

  Fail CE:

0,1,2,3,4,5,6,7,8,9,10,11,12,13,14,15,CE0,CE1,CE2,CE3,CE4,CE5,CE6,CE7,CE8,CE9,CE10,CE11,CE12,CE13,CE14,CE15,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sue Vender_InitialPadAndDrive Command Failed !!!  Fail CE:

0,1,2,3,4,5,6,7,8,9,10,11,12,13,14,15,CE0,CE1,CE2,CE3,CE4,CE5,CE6,CE7,CE8,CE9,CE10,CE11,CE12,CE13,CE14,CE15,
             Error Code : I_x101
解释: 选错土狗,常见标准解释。

  Error Message : issue StandBy_Cmd command failed!!!
             Error Code : I_G88
没有短接到安全模式,rom短接

[ Fail ]  Error Message : Failed! Jump to Boot Fail !!
             Error Code : I_x05
             AP Command : [a1]-[a]-[6]-[f]-[1]-[0]-[0]-[0]-[a0]-[31]-[0]-[0]
             OS LastError : [ 121 ]
[ Error End ] Time: (20:40: 1)
检查RDT打了勾,去掉勾

[ Fail ]  Error Message : MaxBad_PerPlane value(4294967295) invalid!!
             Error Code : I_Jxx
             AP Command : [a1]-[8]-[e]-[a8]-[1]-[0]-[1]-[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1][0][50]
[ Error End ] Time: (20:45: 2)
没有指定容量 如;60G 120G

[ Fail ]  Error Message : Flash Bad Block Too Much, Ref. CENo-CHNo to replace corresponding Flash.
             Error Code : F_J10
             AP Command : [a1]-[8]-[e]-[7c]-[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20:49:28)
坏道太多,应降低指定容量 如;50G 40G 30G

Fail ]  Error Message : Flash Bad Block Too Much, Ref. CENo-CHNo to replace corresponding Flash.
             Error Code : F_J10
             AP Command : [a1]-[8]-[e]-[7c]-[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20:55:14)

坏道太多,应降低指定容量 如;50G 40G 30G B27A是垃圾颗粒,指定容量;40G

[ Success ] Scan Bad Process OK.
   Write PH Data.
[ Success ] Do PH Data Done.
[ Success ] PreTest-Initial Process Total take(sec): 94.572 sec.
[ End ] Time: (20:59: 6)
PASS 通过,指定容量··40G 解释了为什么3个BA7A 120G 是垃圾的原因

                                                       华友朱总原创文章盗版必究。。。

网友:
这个应该是楼主的亲身体验了吧  哈哈

网友:
开卡就是在错误中前进。。。。

网友:
感谢楼主啊,前几天量产的时候各种报错,一个也看不懂,这下明白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用6081开卡工具自己加的参数开卡,结果报set-ce-mask command fail是什么原因啊?用魔改的3111工具能开,6081就一直报这个错误,3111的smart没6081开出来的smart好,所以想用6081开

网友(2022-08-11):
在错误中前进。。

网友(2022-11-07):
我转接的m.2直接提示 device invalid!我感觉是转接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必须收藏

网友A(2023-02-06):
我的不在以上这些范围内.

网友(2023-03-27):
报错提示很重要,可以按图索翼,看不懂有时经常瞎蒙。

网友(2023-07-26):
太需要这个了 今天折腾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在以上这些范围内.

CE 填错了

网友:
学习下lz有工具吗?

网友(2023-10-05):
我的I G88报错  学习啦 多谢

网友:
可它就是3块片子.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