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8650充电器everactive LC2100

楼主(2022-05-25):
拆一个3.7V锂电池充电器可以测容量、内阻、调节充点电流
10400到26650都可以放得下
输入12v1.5A,输出4.2V1A*2

脱掉衣服全身照来一张

正面

按键调节模式

mos管fqp30n06 40毫欧 60V30A

背面

应该是打磨的单片机?

STP601d

8205A+0.33欧电阻

液晶屏显示祖传的HT1621B

内阻测量45毫欧

和yr1035+测出来差不多43.2毫欧

还可以测容量(大概率不准)

最后老五家不包好坏3.9元一个买的真不错

下次再拆这一个

楼主:
淘宝找到同款了lii-300,这个应该是阉割版

网友:
看样子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看到了大红袍

网友A:
价格真诱人,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找到同款了lii-300,应该是这个阉割版

坛友给个链接,我也蹭个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给个链接,我也蹭个车啊。。。

这个价格一会就下架买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真诱人,不错

10几块,还要6元运费,20元左右了。楼主这价格或许是直播时的抢购价吧

网友:
看上去不错,规矩。

网友:
能测容量的还不错

网友:
芯片没必要打磨吧,只是里面的程序不同而已

网友:
带单片机的,做工还可以。

网友C:
居然还有单片机,判断准确吗?

网友D:
Buck电路的MOS用导线拉那么远,还是是线性充电的?

网友:
3.5元,价格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Buck电路的MOS用导线拉那么远,还是是线性充电的?

还有放电容量检测,两个mos估计是放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有单片机,判断准确吗?

电压的话充满显示4.2,用万用表测4.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