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抽湿和湿度问题

楼主(2022-05-25):
三零和隔力空调对比,三零制冷同时可以看到湿度在降低,但是隔力空调制冷过程似乎湿度没大变化,一直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不可能啊,制冷肯定抽湿啊,夏天不放加湿器我都不敢开空调。

网友:
难道空调有加湿?家用空调没这个功能呀。

网友:
有干冷,自然也有湿冷。
但是压缩机对湿冷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建议用转轮式的除湿,效果会比较好,或者是压缩机制热烘干。
我家里的压缩机式除湿机,在20度以下时,除湿效果就会随着温度降低而降低。

网友:
同时步进行的,原理就决定了

网友:
应该是同步的。

网友:
不用过除湿功能。

网友A:
只能说明楼主对空气的物理特性一点都不了解。

网友B:
空调制冷时肯定降低湿度,看那个排水管就知道了。如果湿度没降低只能说空调坏了或者说环境温度太低了空调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楼主对空气的物理特性一点都不了解。

不是不理解,实际情况就是两个房间、两个牌子的空调同时运行,我就发现了这个实际问题,理论上都是制冷同时抽湿的,但测出来的结果就不是那回事。

网友:
进来学习温度与湿度。

网友:
有时候抽湿的效果还不如直接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制冷时肯定降低湿度,看那个排水管就知道了。如果湿度没降低只能说空调坏了或者说环境温度太低了空调不 ...

不要这么肯定,看看上面的 截图 ,温度低,湿度高的 图是隔力空调那个房间的,第二张图温度低湿度低是三零空调那个房间的,奇怪了吧?

网友C:
是不是两个房间密封度有差异?

网友C:
另外,两边的温度也差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两边的温度也差不少啊

两台空调同时都是设定26度,测量出来实际相差1度而已,湿度高隔力那边是26度,三零空调湿度低是2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两个房间密封度有差异?

密封程度基本一致。

网友D:
风循环量差异吧,,另外出风温度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循环量差异吧,,另外出风温度也有影响

不知道呢

网友:
会不会三菱的是定频,格力的是变频。定频机抽湿能力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