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毒奶锅插电源没反应了,拆了看看

楼主(2022-05-25):
拆开看了,用万能表测量保险没有烧。
其他不会测了。零线测了测都是通的。

楼主:
感觉做工还是可以的。一百多买的小东西。

网友:
是不是温度保险坏了,加热盘上蓝白线的那个,先从最简单的查起

网友A:
先把黄色的长方形电容换了再试
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黄色的长方形电容换了再试
可能有惊喜

这货不是阻容降压的,那个电容还真只是个安规电容

网友:
如果通电完全没反应,查保险丝,变压器
如果有亮灯,但是触摸了没反应,查继电器
如果能加热但是不自动关机,查温度保险
其它的也想不到 啥了,我也是看图说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黄色的长方形电容换了再试
可能有惊喜

并联电路中,这个黄色电容是差模电容不容易坏。

网友:
先测一下黄红的电容容量是多少,再测一下450V电容有没有压

网友:
肯定开关电源挂了……

网友:
加电U2 78l05上应该有24V输入  5V输出 如果没变压器旁边一个大电容上看看有三百左右的电压没 如果有 就是电源没启动  修起来麻烦了  注意安全

网友:
进来学习,和楼主一样只会查通断

网友:
好象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主电路跑一下看,芯片工作电压有没有?指示灯亮不?

网友:
就想知道最终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7805有没有输出,

网友:
从高压到低压,一级一级的往下查

网友:
先从电源供电查起。

网友:
温控器是好的吗

网友:
赶紧修好,学习 学习

网友:
板子上应该有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源如果不正常单片机不工作,大电就加不上。板子上应该有低压直流标识,测量一下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