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艾蔻Q7儿童早教机进不来系统 刷机求助

楼主(2022-05-26):
话筒突然没声音了,然后这个早教机我进去鼓捣鼓捣,一边王者一边鼓捣它太不专心了,不小心运行环境改了,现在开机卡画面进不去系统了,求教刷机量产或者恢复出厂,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楼主:
实在不行就只能扔掉了,哎

网友:
找销售商嘛,实在不行就换新

网友A:
这类产品,只能找厂长、找销售商商量如何解决
主控是:全志A33?????

网友B:
可以找下厂家网站看下,有些厂家网站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照片?

屏幕上那个啊?李大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产品,只能找厂长、找销售商商量如何解决
主控是:全志A33?????

主控在背面我没看呢,如果知道主控型号可以直接刷其他系统的r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下厂家网站看下,有些厂家网站有固件

官网好像打不开了_,黄了

网友D:
插充电器,开机,让他卡,卡4、5个小时,看看进去没。
我10多年前把游戏手机插电脑上显示的盘符给格式化了,格式成手机不认的格式了,之后手机就卡顿,拔电池,开机卡屏,修手机的地方换了好几个刷了好几次都没刷上。
去年看着这崭新的手机,想着给电池充充电,又无聊的按下开机键,然后就不管了。结果一觉醒来,进系统了,好多功能不能用,短信还有密码保护,晕死。关机后再开机,还是卡屏,还得近一小时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充电器,开机,让他卡,卡4、5个小时,看看进去没。
我10多年前把游戏手机插电脑上显示的盘符给格式化了 ...

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产品,只能找厂长、找销售商商量如何解决
主控是:全志A33?????

是全志A33

楼主:
补充一点信息,这个早教机的问题就是这个运行环境出错了,卡界面10多分钟进不去,还没有经过更长时间的等待,上个图,安卓4.4里的设置这个

楼主:
两个小时了,没电了,不过还没进去系统,abd工具能解开吗?研究研究可惜我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小时了,没电了,不过还没进去系统,abd工具能解开吗?研究研究可惜我不会 ...

能进rec么,进去再恢复出厂设置(3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进rec么,进去再恢复出厂设置(3清)

不会进,要不然就解开了

网友:
找个同类型的复制硬盘应该可以吧

网友:
改这个按道理能进系统
可能桌面软件不支持卡住了
adb应该此时已经打开了吧,在adb里面进入设置改回来

网友:
排队期待大神解惑。

网友:
深圳市艾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潭罗金龙路南江工业园A#厂房3楼303B
固定电话:
0755-22271673 未核实,仅供参考

只查到这个,打电话试试吧。问问有没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