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EN 8贴0dfk 跑圈失败,各位大神给看看到底哪出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2246EN 8贴0dfk 开卡能成功,但是跑圈总是失败,已经试过的固件有:
SM2246AB_MPS0121A_FWS0218AS
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
SM2246AB_MPO1027A_FWO1026A
SM2246AB_MPQ0824A_FWQ0810B
都是可以正常开卡,但是跑圈就失败。
已经试过分成2波4贴开卡跑圈,均正常。
8贴跑rdt总是有2-3个CE显示坏块过多。
请问各位大佬帮忙判断一下到底哪的问题?

网友:
自己做的,失败是正常的

网友:
ECC开高点试试
SM主控我也不会玩

网友A:
有usb电流表?可能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usb电流表?可能供电不足吧。

请问供电不足的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B:
都发帖了还不补图,贴好颗粒的板子正反面。比如下面

网友C:
0DFK单颗就是16die的,相对是比较费电的,8贴的话,对板子供电要求会更高,先从供电上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0DFK单颗就是16die的,相对是比较费电的,8贴的话,对板子供电要求会更高,先从供电上查原因 ...

请问正常的供电应该是什么样的?本人对于开卡还是小白,望大佬能明确说明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发帖了还不补图,贴好颗粒的板子正反面。比如下面

能开卡,能跑rdt,应该是焊好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DFK单颗就是16die的,相对是比较费电的,8贴的话,对板子供电要求会更高,先从供电上查原因 ...

话说我也是做了同样的事,现在卡在 Chk Pretest Fail (31)/(B3)
也是首先怀疑供电问题?如何查找又有什么解决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也是做了同样的事,现在卡在 Chk Pretest Fail (31)/(B3)
也是首先怀疑供电问题?如何查找又有什么 ...

Chk pretest fail有可能是转接卡的问题,你试试换个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