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计时器电池爆炸(已修复)!现场惨烈,蔚为壮观

楼主(2022-05-26):
已成功修复,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779-1-1.html

一直把灭蚊器用定时器控制,省了不少事,这个定时器品益的,用了五六年了。昨晚老婆说有蚊子,起来看了下灭蚊器,没工作,直接把灭蚊器插在插座上,拿着定时器发现不对,里面响。于是一早起来看看,原来电池炸了,仔细观察其他原件,似乎完好,插上插座,能计时,而且能强制启动继电器吸合。显然是电池时间长了,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
于是马上下单两个,等到货。定时器只能暂时不断电使用,否则数据清零。

电池到货后修复,详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779-1-1.html

网友A:
炸成这样,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不检查一下,新电池怕是用不久

网友B:
是特殊情况还是电路故障?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加了输出指示灯,一直插着没拔,中间就稳压管坏过

网友C:
不怕再次烟花,查一下电路

网友D:
电池长期过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成这样,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不检查一下,新电池怕是用不久

应该是时间长了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再次烟花,查一下电路

所以我买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长期过充了?

正常,这种计时器,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特殊情况还是电路故障?

应该就是电池时间长了寿命到了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成这样,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不检查一下,新电池怕是用不久

所以我买了两个呢

网友: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电池时间长了寿命到了老化了

这电池就是寿命到了,也不会爆炸啊!

网友:
这种镍氢容易漏夜失效,好几个都这样,电池还贵,能用锂电代换就好多了。

网友:
爆炸 原因就是老化吗?

网友:
镍氢电池用久了会失水,内阻增大冲不进电,所以有钻孔加水救活的做法。爆炸应该是电流过大,或者充电太久,同时电池本身安全阀失灵无法泄压引起,所以需要检查电路才能放心

网友:
用机械的定时器是不是保险一些

网友:
可以送到乌克兰使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池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