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请教大家,一种特殊接口的微硬盘(CORNICE 1.5GB)

楼主(2022-05-26):
这种接口的微硬盘是不是已经淘汰了?这个接口叫什么?

网友:
看样子,是ZIF接口,以前部分的硬盘播放器、索尼UX系列电脑用过的。富士通和Cornice公司将在支持民用产品类硬盘接口“CE-ATA”
CE接口也被称为ZIF接口

网友:
应该是原来老的IDE口的一种变形接口吧?这么小容量的确实少见。

网友:
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
应该是苹果MP3里面的?  让我想起来原来的诺基亚手机N91里面的机械硬盘了

网友:
小时候见过,早淘汰了吧

网友:
创新那个mp3用的吧,坑爹,还不能换cf卡,5gb的那个就可以换卡

网友:
头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2004年的东西 哪里价格不低还是指定型号机能用

网友:
微型硬盘,1.5g多年前也不便宜吧

网友:
精密的硬盘,特工用的吧

网友:
这么多根线,估计是并行传输,串行的应该没这么多线

网友:
网上看到过,说是以前的某牌子老MP3播放器里用微型硬盘。

网友A:
我也有两块这个硬盘,找不到接口测试

网友:
过来长长见识,头一次见这样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块这个硬盘,找不到接口测试

有ZIF转接卡卖的

网友:
这是微硬盘,早期mp3上用,微硬盘有2种,第一种是你这种,苹果硬盘MP3用,第二种排线比你这种宽点,创新东芝mp3用,可以转cf口.

网友:
涨姿势了,以前没见过

网友:
接口太特殊,不能形成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所以推广不开。

楼主:
看来这个接口是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