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力德力西的东西真的好用吗

楼主(2022-05-26):
单位的插排,公牛的好好的。得力的,烧了
对于这种品牌真的不能信任
还有机房用的空开
一共十五2P的40A德力西的
坏了十三个
采购为了便宜
你只要不盯着
他就会给你买一些看着是个牌子
用起来坏的快的产品

本来还想拆开看看哪里烧了
结果是三角螺丝
真是醉了

楼主:
还没找下三角螺丝刀

网友A:
得力不是做办公耗材的么??不会是像南极人一样是授权的吧!德力西的空开和接触器就那个样了,比不上施耐德的

网友B:
排插这类是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只要认真做,用料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在额定范围内使用绝对没有问题。机房还是用施耐德一类的放心,正泰的假的满天飞

网友:
各有专攻,正泰的空开,公牛的插座,德力西的变压器,施耐德的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插这类是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只要认真做,用料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在额定范围内使用绝对没有问题 ...

现在哪还有严格执行的,施耐德的也缩水了

网友:
得力是做办公文具的,你找他买电器那不是上错花轿了么
德力西才是做电器的

网友:
德力西的空开不至于这么垃圾吧!假货或者电流选小了。得力做办公的也做插排了。

网友C:
我以前管机房的时候,进插排必须是公牛,而且必须是正品,反正也不用我个人掏钱,都是电脑公司计账,包括以前建设**系统的机房,至少5000台电脑了,从来没有插排故障报修。。。公牛还是很靠谱。。。

网友:
在国内买个插排也要火眼金睛啊,太难了。

网友:
直接再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力不是做办公耗材的么??不会是像南极人一样是授权的吧!德力西的空开和接触器就那个样了,比不上施耐德 ...

我觉得,得力,德力西。就是南极人。现在特别反感这种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插这类是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只要认真做,用料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在额定范围内使用绝对没有问题 ...

下次,要求采购必须施耐德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管机房的时候,进插排必须是公牛,而且必须是正品,反正也不用我个人掏钱,都是电脑公司计账,包括以 ...

专业对口产品。必须专业品牌来。南极人这种贴牌的不能用

楼主:
实在找不下三角螺丝刀了再砸。我喜欢搞破坏

网友:
不知道哪些是贴牌,有没有大神来给讲讲

网友:
打擦边哪 明写到德力  哪有德力西

网友:
证据结论都没有,就给人家安个垃圾的帽子。

网友:
感觉假货多的原因,只能说品牌销量上来了,假货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