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镍氢电池电压0,电阻接近0,怎么修复?

楼主(2022-05-26):
单节镍氢电池电压0,电阻接近0,用高电压大电流充电几十秒后有电压,可以充电使用.
但是过了一天电压又降回0伏....这个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没有修复的价值了吧,新的又不贵。

网友B:
用开关电源里面的300v高压电容瞬间向电池放电,看能不能把内部短路的位置打开,充电后电压不掉就算修复,但是成功的概率比较低

网友C:
这电池就是废了,这种电池也不贵,网上一搜一大把。再说如果不经常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买普通5号碱性电池用用就行了。充电电池最大的麻烦就是长时间不用就得维护。疏于维护的话,真的还不如买普通电池用用。本人就有很多不同种类不同规格的充电电池。以前还偶尔拿出来维护一下,现在都懒得维护了。

网友D:
降回0是说接在电路上降回0还是直接放那就降回0了?直接放那就降回0了那肯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复的价值了吧,新的又不贵。

新电池我有,就是想鼓捣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电源里面的300v高压电容瞬间向电池放电,看能不能把内部短路的位置打开,充电后电压不掉就算修复,但 ...

ok,要三百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就是废了,这种电池也不贵,网上一搜一大把。再说如果不经常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买普通5号碱性电池 ...

是啊,电池多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回0是说接在电路上降回0还是直接放那就降回0了?直接放那就降回0了那肯定坏了。 ...

把电池抠出来,放在桌子上,过了一天电压变成0,白充点了。

网友:
曾经只是发现电解电容失效的,现在看来长期闲置的电池也有可能失效,可能的原因是内部活性物资老化。甚至不可逆转。

网友:
直接扔有害垃圾桶回收

网友:
这东西如果容量够大就尝试一下修复,否则就拆了卖不锈钢

网友:
出门左转丢到红色垃圾桶,属于有害垃圾

网友:
回天无力,报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就是废了,这种电池也不贵,网上一搜一大把。再说如果不经常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买普通5号碱性电池 ...

我真不看好碱性电池。各大品牌都用过,没有一个不漏液的。将电池盒里面的弹簧甚至电路板给腐蚀了。所以,现在基本用充电电池替代。你说的维护问题可能是电池档次太低。像爱老婆之类的镍氢电池,容量大、自放电率很低,放置3年也能直接使用。关键是不太容易漏液。对于遥控器之类的微功耗电器,就选碳性电池吧。对于燃气灶之类的,可选铁锂充电电池。

网友E:
最好方法是:直接扔掉到红色垃圾筒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方法是:直接扔掉到红色垃圾筒里。

其实都是放到一起了。

网友:
必须扔了,我手头有二三十节倍量镍氢电池呢,漏电非常严重,但还是舍不得扔

网友:
彻底废了,扔掉换新咯

网友:
倍量的便宜,容量是爱老婆的一半。爱老婆就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