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V磷酸铁锂充电,需要怎么改呢?

楼主(2022-05-26):
找不到3.2V磷酸铁锂的充电器了,手边4.2V的充电器很多,找了一个开路4.17V的,串了一个二极管(测量压降0.5V左右),充了一晚上,结果只冲到了3.2V多一点不到3.3V.
大神们给指点指点,可能是怎么回事啊,需要怎么改呢?

网友A:
原来改过一个一直在用,找个4056的充电板,换IC为3058,好像改个电阻,论坛上有帖子,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改过一个一直在用,找个4056的充电板,换IC为3058,好像改个电阻,论坛上有帖子,找找看吧。 ...

对哦,我直接去改个431的USB充电器也行。

网友B:
网上有卖tp5000的可以充,,,我买的3元左右,,还有搞得lm358芯片做的充电也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tp5000的可以充,,,我买的3元左右,,还有搞得lm358芯片做的充电也能充。 ...

家里各种充电器太多了,几毛钱一个收了很多老王的C口充电器。实在不想买了。

网友:
也用二极管试过充电不行。。电源电压给低也不行。。

网友:
简单省事就按图来

楼主:
手头好像没有CN3058和TP5000,我再找找看。感谢支持。

网友:
坛里M兑换的充电器可以充磷酸铁锂

网友:
7楼的接法,要注意芯片背面接地一定要通。

网友C:
老王家现在还有啥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王家现在还有啥好玩的?

最近不看老王了,最近上架太少了

网友:
二极管压降一般都是0.7v,4.17-0.7=3.47v,磷酸铁锂电池充满是3.65-3.8v。你加二极管后,电池充不满。

充电过程中,满电电压和充电电流有关系,电流在0.3C时,3.8V就可以判断为充满了,如果是0.1C,充到3.65V就可以认为是充满了。磷酸铁锂电池组的充电建议使用CCCV充电方式,即先恒流后恒压。

网友:
我是用4056正极串SF24二极管,感觉充电一不小心就把电池充到3.8V啦

网友D:
431加个NpN三极管作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1加个NpN三极管作开关

怎么接电路啊,请教下

网友:
改电阻是个方案

网友:
这个就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