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主板上一个6脚的送话器怎么改成2脚普通送话器

楼主(2022-05-26):
主板上涂抹绿油沾住了送话器,没有声音了拆下来又拆散了,送话器如图中的一个6脚送话器,怎么把主板上的6脚位改成普通的2脚的送话器。

网友:
太专业了,等待楼下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种有的是数字麦 改不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好像都不是模拟的传统的送话器。

网友:
这个是手机板上的麦?这么多针脚的吗

网友:
好神奇的设备,没见过,帮顶,让更多大佬看到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好像都不是模拟的传统的送话器

网友:
我鼓捣过这东西,焊好几次都失败了,最后只能换尾板

网友A:
TB买一个吧。
不用几块钱,或找维修手机的买一个。
二线的麦现在很多质量差劲的。

现在还是模拟的多。
以前N81的就是数字的。

网友:
2线的麦可以找普通的耳塞拆一个。现在的耳塞的线控里面基本都带麦的,就是看厚度能否装的下了

网友:
现在手机上大多是用MEMS微机电数字麦克风。

走的是数字总线通道,模拟麦克风是无法代换的。

网友:
6个脚应该里边有放大器一类的东西,不接电源不能用。如果再细拆可能会有二线的话筒在里边,但是太小了,估计你拆不好。

网友:
这个硅麦里面有芯片电路的,一般的用不了

网友:
很简单,一颗电阻加普通驻极体mic就可以代换,但是效果会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买一个吧。
不用几块钱,或找维修手机的买一个。
二线的麦现在很多质量差劲的。

PDD上买了几次,一直都不发货。又申请退了,只好去本地修手机这里找找看有没有了。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1065这是大神修复的,我自己按照操作搞得,也可以用,效果不好,也买过小板,很多功能被被阉割了,比如快充。。。。

网友:
数字唛,听起来有点高级

网友:
我去!楼主也能把这复杂的事件给简单化了……

网友:
见过四线的改两线,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