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玻璃胶摔掉嘴子的处理办法

楼主(2022-05-26):
刚买的一桶玻璃胶,刚用了一点点,用过放工具柜子里,没放好,第二次一开柜门,胶掉出来了,嘴子齐根摔断了

上一管子用完空管子还没扔,想着那个管子万一有用呢,这不派上用场了:把空管子切下头部的几厘米,准备和新的合体

头部切下来的用根细铁棒把那个推盖捅出来,然后打开油烟机,煤气灶开小火均匀烤一烤,烤软了趁热把断了头的胶管使劲插进去

冷却后再用宽胶带加固一下,上胶枪,顺畅出胶

网友A:
不是应该把头子拧下来清理干净,用帽把这个挤胶的口子再拧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把头子拧下来清理干净,用帽把这个挤胶的口子再拧上么?

拧胶嘴的螺纹摔掉了

网友B:
高温不会导致里面的胶都固化了?

网友:
做到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不会导致里面的胶都固化了?

一点事没有,手摸着有点烫,但能摸。琉璃胶不接触到空气不会硬的。

楼主:
其实主要是因为满管子胶舍不得扔掉才想了这个办法

网友C:
方法不错,这胶就是新的也不能放时间长了,你这样处理抓紧用,不用一样会干涸。

网友D:
就地取材,废物利用,解决难题。

网友E:
这个方法可以借鉴
谢谢

网友F:
每次都是用了一点,其它的都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错,这胶就是新的也不能放时间长了,你这样处理抓紧用,不用一样会干涸。 ...

对,这两天正想着没事了把门套下面的缝子里打些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次都是用了一点,其它的都干了

家用就是这样,不用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地取材,废物利用,解决难题。

要不是舍不得那一管子胶也想不出这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可以借鉴
谢谢

其实也是看小视频PVC管子对接技巧的小视频来的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温不会导致里面的胶都固化了?

高温应该不会固化,这种胶要有水份才会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事没有,手摸着有点烫,但能摸。琉璃胶不接触到空气不会硬的。

家里有一罐免钉胶
买了5年了
天天扔阳台晒着
以为里面都固化了
扔地上,踩了一脚
噗嗤,挤出来一坨
还处于流动状态……

网友(2022-06-25):
这种胶筒配合胶枪,可以当水枪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