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定时插座AL-06,除了时间,其他都改好了。

楼主(2022-05-26):
红包3块来钱买了个最便宜的给电动车充电。
童锁,倒计时,循环定时都改好了,就差时间了,误差太大,不插电还好,插上电一天能差2分钟,发出来让高手指导一下怎么改时间准一点。

000三蛋电阻是我加上去的

网友A:
换晶振呗。换更精确点的晶振。

网友:
充电时间1两分钟正常了

网友:
换高精度的晶振。

网友:
晶振没看到型号,考虑用RX-8025T或者高精度晶振代替

网友B:
充电差几分钟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差几分钟没问题的

这个是循环定时。比如每天早上8点打开饮水机,每天差2分钟,一个月后就变成了每天9点开饮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循环定时。比如每天早上8点打开饮水机,每天差2分钟,一个月后就变成了每天9点开饮水机了。 ...

那就改晶振吧

网友D:
这么便宜,哪里上车

网友:
好眼熟,之前论坛优惠购买过一个,到现在还没启用。

网友E:
充电差几分钟没什么。我的太阳能控制器一天快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差几分钟没什么。我的太阳能控制器一天快5分钟。

2个月后快多少?要考试的

网友:
论坛神器RX-8025T

网友:
给电动车充电设多长时间?

网友:
换更精确的晶振吧

网友:
只能换个好点的晶振了

网友:
改用RX-8025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呗。换更精确点的晶振。

谢谢,没注意过晶振还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哪里上车

没有车,叠加红包买的

网友:
估计德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