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新房装修网络解决方案。

楼主(2022-05-26):
亲戚装修新房(自建房)4层楼,想要每个房间都覆盖wifi,包括客厅、饭厅、卧室、书房等等。
采用POE供电的无线ap面板是不是最佳解决方案呢?初步了解了下,不知道是否正确:
入户光纤——光猫——ap面板配套交换机(带poe供电)——各个房间ap面板

网友A:
前期全部位置布网线,AC+AP方案稳定

网友B:
光猫下还要加个路由器,如果不想单独设置每个AP,要么买带AP管理的同品牌路由,要么买个AP管理设备,AP管理设备只要在本地局域网就行。

网友:
我看过一张图片,ap面板散热把墙弄了几条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下还要加个路由器,如果不想单独设置每个AP,要么买带AP管理的同品牌路由,要么买个AP管理设备,AP管理 ...

入户光纤——光猫——路由器——控制器——POE交换机——各房间ap面板,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期全部位置布网线,AC+AP方案稳定

是不是有AC、路由一体的?

网友:
我觉得吧 这样更稳定一些:入户光纤——光猫——带AC功能路由器——(交换机(如果网口不够的话)——)各楼层POE交换机——各房间ap面板

网友:
入户光纤——光猫——带AC功能路由器——(交换机(如果网口不够的话)——)各楼层POE交换机——各房间ap面板
各楼层POE交换机-不是酒店,可以不用

网友A:
是有那种AC路由一体的,只要前期网线到位,后期设备再根据需要慢慢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那种AC路由一体的,只要前期网线到位,后期设备再根据需要慢慢选。 ...

网线提前铺设,后期想上啥就能上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那种AC路由一体的,只要前期网线到位,后期设备再根据需要慢慢选。 ...

装修时要做的工作就是每个房间从弱电箱布一根网线去,以后慢慢确定方案都行?

网友:
关键是装修时网线提前铺设好,选举余地就大了。

网友:
每个房间把网线都预留上,后期想路由器就路由器想AP就AP

网友:
是的,最好弱电箱预留大一点,以后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弱电箱就行了
我家之前就是没有预留好,弱电箱也小了,后期很多东西不好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修时要做的工作就是每个房间从弱电箱布一根网线去,以后慢慢确定方案都行? ...

那一共多少房间?或者说需要多少根线?

网友C:
如果有中央空调,那么每个空调内机检修口留一根网线,以后放AP就可以了,其他地方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墙面AP虽然也可以但墙面AP会突出墙面2-3公分并且可能颜色和其他面板不搭。

装修完成后是装墙面AP还是在空调边上放吸顶AP都不会有影响,主要是AP+AC+POE交换机的模式,如果家里有苹果设备的建议不要购买TP-LINK方案,兼容性比较差。

没有中央空调如果不嫌吸顶AP难看的可以找个合适的吊顶位置安装或者直接使用墙面AP,每个独立空间有一个就可以了。

AP选择尽量考虑2.4+5G的速度方面至少1200M,2.4G网段供设备和智能家居使用,5G频段供手机、平板和高端电视或者带5G网卡的设备使用。其实1200M中5G可用部分也就700M不到,如果未来10年内会升级千兆宽带,那么AP需要至少选2400M,能选4X4MIMO更好,否则无线连接速度就会上不去。

预算不够或者先凑合的话建议先每个空间先放一个独立路由器,等过段时间资金充裕了再购买更换,一个AP面板可以买一堆性价比高点的独立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中央空调,那么每个空调内机检修口留一根网线,以后放AP就可以了,其他地方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墙面AP ...

感谢感谢,很详细!

网友:
有钱直接每个房间超六类网线组ap,其实现在mesh很成熟了,不如直接mesh 有线无线均可,关键网络技术发展太快了,你整一堆ap面板用几年淘汰了这么说,我觉得主要房间通网线就行,再买几个几百块的wifi6组有线或者无线mesh就完事了。当然还要看房间多大,现在主流wifi6基本能做到穿一堵墙跑500m。而且ap发热寿命也是个问题

网友D:
这么大的户型直接上企业级路由器,二层拓扑接一个POE交换机,为AP供电,后期如果需要上监控也用得上。
别用面板式的,散热不行 容易死机;用吸顶式的POE供电AP 至少要能支持双频,wifi6更好(价格会有点贵)
布线直接用6类线,封墙前用表打下 怕暴力铺设导致断线,你的线就白走了不然就得破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户型直接上企业级路由器,二层拓扑接一个POE交换机,为AP供电,后期如果需要上监控也用得上。
别 ...

吸顶式的是嵌在天花板上还是扔在吊顶与楼板之间的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