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松下HC4组合音响并求助D753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2-05-26):
海鲜市场淘了一个松下的HC4组合音响,成色很垃圾,不通电,到手拆下电源,发现低压侧二极管D753短路,看电路像是5v稳压二极管,查不到这个二极管的具体参数和用途,担心问题扩大,不敢乱代换,自己本身也是半个小白,特来求助论坛各位大佬,这个二极管该用什么代换?详细拆机图随后更新。。。

网友A:
这个是整流二极管,不是稳压二极管,可以用FR104、1N5819等快恢复或肖特基二极管代换。

网友:
D753是做整流二极管用,IC752做稳压工作。

网友B:
激光产品?为什么用激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整流二极管,不是稳压二极管,可以用FR104、1N5819等快恢复或肖特基二极管代换。 ...

等晚上回去试一下,谢谢大佬

网友:
多少钱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产品?为什么用激光呢?

CD机吧?或者SPDIF输出

网友:
图片太少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

网友:
这个回路是待机电源5V,很低功耗的,按理这个不会坏的,你最好测量下后面回路是否有短路的问题。
这个是高频整流二极管,可以用IN5819或是贴片SS16/SS14来代换。

网友(2024-12-29):
老哥有空私信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