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mehome车充,做工还过的去,暴力拆解了

楼主(2022-05-26):
5V2A的输出

2个USB 输出

硬撬这个卡口断了

卡在这里的

本以为可以扯出来的,哪知道将座子扯掉了。。。

撬也撬不出来
暴力了,这壳子还挺硬的

扯出来了

看起来做工还过的去。

故障原因应该是个金属片虚焊了。

好了壳子扔掉,电路板留下又多了一个备用的垃圾?

网友:
只是多了一个备用的垃圾。

网友:
估计扯的时候没有按下两个金属弹片

楼主:
按了哦,板子卡的有点紧。。

网友:
车充这种电感和那处整体扁的那种电感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
也只能这样拆了机器用零件。

网友:
可以当12V转5V小板

网友:
这么小的空间能装的下多少东西呢

网友:
现在都是快充的天下了,慢充只能丢垃圾桶

网友:
34063的方案?印象中34063的DC-DC降压电源喜欢用这种环形电感。

网友:
如果真能输出2A,也是不错啊!

网友:
暴力大法好

网友:
负极弹片太硬了,每次拆的时候都是塞两个塑料片在里面。觉得2A很给力,新的旧的买了十几个,现在一点用没有。纽曼旗舰店买了个全协议的,结果还是假的,只支持2A。

网友:
什么方案的?

网友:
又多了件垃圾

网友:
非暴力不合作,获得12V转5V备用板一块

网友:
随便搞个绝缘,可以当快充

网友:
多了个dc-dc模块

网友:
3d个外壳,变废为宝。

网友:
这原件还真不少 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