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REL键是关闭APO自动关机和开关机功能

楼主(2022-05-26):
闲来无事,拆890C看看REL键短接会出现什么,结果是关闭自动关机,长按可以开关机!改良一下就可以不用把拨盘拨到OFF关机了!加个开关没焊接杜邦线插接

网友A:
新发现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发现功能啊

估计装上旁边的两个0欧的电阻会有REL功能

网友B:
原来的开关是自锁吗?那把自锁改成非自锁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吧 不过相对值就没法测了

网友C:
这样校准也方便了 哈哈  没舍得打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校准也方便了 哈哈  没舍得打孔?

打孔倒是不难 主要pcb上没位置不太好固定 除了热熔胶没什么好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校准也方便了 哈哈  没舍得打孔?

买的开关在路上,到货在打洞

楼主:
买了个硅胶轻触开关2.7毛钱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孔倒是不难 主要pcb上没位置不太好固定 除了热熔胶没什么好办法吧?

我以前想装个橡胶按键来着,想想好像也不好弄,最后放弃了!主要是觉得也没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想装个橡胶按键来着,想想好像也不好弄,最后放弃了!主要是觉得也没啥用处 ...

不费什么功夫,最多半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孔倒是不难 主要pcb上没位置不太好固定 除了热熔胶没什么好办法吧?

我有白色的钣金胶绝缘粘性强,是汽车让涂的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开关是自锁吗?那把自锁改成非自锁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吧 不过相对值就没法测了 ...

那个黄色的按钮是不在OFF档位上可以一键唤醒切换用的,不在OFF挡上关不了机,REL键长按可以不在OFF挡上关机!

楼主:
找了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