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块多故障的美度贝伦赛丽天文台机械腕表维修保养!

楼主(2022-05-26):
这块美度贝伦赛丽(各位表友们多爱称为“小贝”),表友和我沟通,表在之前佩戴时摔过,当时走时出了问题。就在当地做了维修,但是维修后不久就经常会无故停走。收到寄来的表,检查后发现如下问题:
1、机芯、表镜内多处轻微划痕,灰尘、纤维毛发。
2、指针损伤,针表面进水氧化痕迹明显。
3、字面钉脚两根全部断裂,上次维修是用双面胶粘上的字面盘。
4、自动上链系统轮系枢轴断裂
5、表壳前圈翘口位置损伤变形严重。
6、条盒轮缺失润滑出现磨损。
7、擒纵夹板损伤,个别位置镀层脱落,漏出基铜。
8、自动夹板,轮系夹板宝石轴承碎裂。
9、表壳防水全部失效。
如上问题和表友沟通报价后,可维修的维修,需要更换配件的更换原厂配件。

收到表友寄过来的表

美度贝伦赛丽系列天文台腕表

表壳有轻微磕碰痕迹

进水后氧化的指针

表镜内的毛发纤维

指针表面非常明显的氧化痕迹,已不复昔日的光亮。

透过背面的玻璃,可以看到机芯螺丝明显损伤。

开启后盖,开始拆解检查。

移除自动上链系统

拆解下自动上链系统,可以清晰的看到轮系夹板上多余溢出的润滑油脂。

分解自动上链系统

自动上链轮系枢轴断裂。

下图为正常的轮系枢轴

之前保养时加入过多的润滑油脂,导致溢出在机芯内部。

损伤严重的表壳位置

无接触取下指针

失去原有光亮的指针

前面维修不规范的取针导致指针损伤。

从表壳中取出机芯时发现,整个字面盘和机芯是用双面胶和表壳粘合到一起的。

表壳上的一圈双面胶

断掉的字面盘钉脚,两侧的都已断掉。美度小贝这款表,可能是设计问题,非常容易断字面钉脚,基本表出现过摔落的情况下,钉脚大概率会断掉。

红线内为机芯夹板处多处双面胶,绿线处为断裂的字面钉脚。

清理掉机芯夹板上的双面胶。还好之前的维修人员没有用胶水,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清理干净。

拆解日历拨针系统,翻面继续。

移除调速机构,摆轮可以明显看出和ETA统机的区别,天文台摆轮质量无疑更好。

损伤的擒纵夹板及固定螺丝。

失去润滑出现磨损的条盒轮,可以看出之前的维修保养没有给条盒轮做正确的润滑保养。

已明显出现疲软、变形的发条。

损伤的擒纵叉夹板。

显微镜下检查一下。

碎裂的自动夹板宝石轴承。

碎裂的轮系夹板宝石轴承。

取下破裂的宝石轴承

使用瑞士专用工具安装完好的宝石轴承

安装完成

使用机器清洗机芯部件

机洗部件的同时,修复表壳被翘变形的位置。

测试表壳防水性能,只能说四处皆漏。

分解表壳,更换防水胶圈

表镜的防水圈边缘可以看出一处严重变形,注定会失去防水作用。

更换表镜防水圈

再次测试防水

重新焊接字面钉脚,和表友沟通有说明:后焊字面盘钉脚,很容易会引起字面油漆变色。如果出现变色,只能更换原装全新表盘,表友同意。

焊接完成

还好没有变色,因为厂家都是没喷涂之前焊接好的盘脚。后期断裂后再焊接盘脚会有一半概率出现表盘高温后油漆变色,所以这方面维修,谁也无法保证百分百成功,经验+运气吧。

部件做防扩散处理

开始组装

更换瑞士原厂配件

上机初步调校误差

运行24H后再次测试走时数据,并参考后再做精细调校

上自动摇表仪继续测试动态数据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盘脚用什么焊接的啊

网友:
师傅维修工艺精湛,很少见到这样的师傅了。

网友:
师傅维修工艺精湛,很少见到这样的师傅了,佩服那么多小零件都能组装

网友:
找不专业的人修不如不修啊

网友:
前排围观,专业人士~

网友:
不专业的人,把法拉利修成夏利。

网友:
所谓的专业,从来不是指的工具。

网友:
原来是专业修表师傅

网友:
观赏 欣赏 佩服

网友:
膜拜大师傅!咱是会拆不会装!

网友:
后排围观大表哥修表。。。。。

网友:
萧大师手艺刚刚滴

网友:
这个问题多多,修的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脚用什么焊接的啊

有专用的机器,图片上的那台就是,但是也无法保证百分百成功,至少一半风险吧。不过总是比电烙铁安全很多。盘面油漆喷涂完成后再焊接,就是厂家也无法做到百分百成功,特别是那种超薄的字面盘,失败率更高。

网友:
专业师傅就是厉害

网友:
专业的手艺人,厉害,不多见了,手残党表示拆都拆不利索

网友:
后排围观大表哥修表,真是要细致才行

网友:
专业,万能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