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今天搞一个AU6989开残废9ddj颗粒

楼主(2022-05-26):
手上有一颗之前收的低价颗粒,东芝的teg9ddk,单颗64g的mlc,四个ce,炸了2个,注意,不是真的炸,是2ceID错误,如果真的炸,其实可以用917直接屏蔽开卡的,可惜这货不行,917的黑片工具虽然也显示2ce,但实际另外两个ID也显示在列表里,并且会开卡失败
于是,最后还是要求助于安国

上了单贴4ce的板子

用的17那个可以结构检测的版本,其他的都试了不行
但这个版本数据库里没有这个闪存的编号,只能手动选一个类似的9dd开头的

经过反复测试,这种炸ce的颗粒,必须分bin

因为id不匹配,必须指定id开卡

最后,选择自动检测,指定好的ce,有时会失败

开卡成功,跑圈也ok

封壳保存
打完收工

网友A:
板子都快烤成炭了,怀疑过段时间就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都快烤成炭了,怀疑过段时间就会坏掉

这板子之前经历过我无情的摧残呵呵,现在我不会了

网友B:
脏兮兮的板子+模糊的照片引起不适,建议把板子洗干净再拍,而且采用截图的方式代替拍照。跟下面这位坛友学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747-1-1.html

网友C:
恭喜又又组好了一个2.0的3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脏兮兮的板子+模糊的照片引起不适,建议把板子洗干净再拍,而且采用截图的方式代替拍照。跟下面这位坛友学 ...

不就图个手机发帖方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又又组好了一个2.0的32G

还剩最后一个残废片,搞定了就可以玩好片了

网友:
软件能分享一下不896907804@qq.com

网友:
lz的u盘真够多的

网友(2022-10-19):
试了一下,我也有颗残废的9ddj。20.11.27.00工具+结构检测可以开,就是要替换部分文件,替换后会提示工具损坏,不管他直接开就行。

教程和文件地址在这个大佬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42

网友(2022-12-13):
能开全盘跑圈不过,最后开成了单ce用,你们也试试吧

网友:
非得上这龟速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