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在ARDUINO中输出GB2312编码中文

楼主(2022-05-26):
在ARDUINO中输出GB2312编码中文
8266驱动LCD,显示中文,,GB2312编码, 可以用数据存储方式,也可以用串口打印方式,输出GB2312中文编码+Unicode 字符数组,英文,符号, 非常方便ARDUINO输出到中文串口屏幕显示方面,ARDUINO中LCD显示GB2312全中文,
,
,

楼主:
主要用到这两个文件,
#include "cp936.h"
#include "UTF-8toGB2312.h"
==============================
如下程序,把ARDUINO中的中英文 ,字符串 转换成,GB2312的中英文的 数据组, 或者,串口直接打印,
===========

//=============================================================
   char  ch_dat_all [ 200];

bool cc_gb2312( String strutf8   , int comch  ) // //=0串口=1数据
{

int str_len = strutf8.length() + 1;
char str_alll[  str_len  ];

strutf8.toCharArray(  str_alll , str_len);

     //循环解析
     int  ki=0;
     int  kpp;

     int endd_len=0;

  int   upget_id =0;
      u16 unicodeKey = 0;
        u16 gbKey = 0;
       while (ki < str_len )
       {

       kpp =  GetUtf8ByteNumForWord( str_alll[ki]   );

       if(   kpp==0 )
       {
        if(comch==1)//数据
        ch_dat_all [ upget_id   ]  =   str_alll[ki] ;
        else  if(comch==0)//串口
      //  ch_dat_all [ upget_id   ]  =   str_alll[ki] ;
        Serial.write(   str_alll[ki]  );

        upget_id ++;
      ki++;
       }
       else
       {

      if(   kpp==3   )
       {
                      //这里就开始进行UTF8->Unicode
                      //[1]  = [0]&0x0f  | [1]>>2&0x0f
                      //[0] =  [1]&0x03<<6  +[2]&0x3f

                // temp[j + 1] = ((utf8[i] & 0x0F) << 4) | ((utf8[i + 1] >> 2) & 0x0F);
                // temp[j] = ((utf8[i + 1] & 0x03) << 6) + (utf8[i + 2] & 0x3F);

                 //   str_alll[ki]
                unicodeKey = (( str_alll[ki] & 0x0F) << 4) | (( str_alll[ki+1] >> 2) & 0x0F);
                unicodeKey =unicodeKey<<8;
                unicodeKey |= ((str_alll[ki + 1] & 0x03) << 6) + (str_alll[ki + 2] & 0x3F);

//strcpy(p, p1) 复制字符串
//strncpy(p, p1, n) 复制指定长度字符串
                //取得Unicode的值
               //  memcpy(&unicodeKey, gbdat_hh, 2);

                  //根据这个值查表取得对应的GB2312的值
                gbKey = SearchCodeTable(unicodeKey);
                //printf("gbKey=0x%X\n",gbKey);
               // gbArray[k++]=gbKey;
               //  gbKey  = 中文  0x3a4f

     /**
  ch_dat_all [ upget_id  ]  = 92;
ch_dat_all [ upget_id +1  ]  = gbKey>>8 ;
ch_dat_all [ upget_id  +2  ]  = 92;
ch_dat_all [ upget_id  +3  ]  = gbKey&0xff ;

   // upget_id +=4;//4=ok
   **/

        if(comch==1)//数据
        {
ch_dat_all [ upget_id   ]  = gbKey>>8 ;
ch_dat_all [ upget_id  +1  ]  = gbKey&0xff ;

        }

        else  if(comch==0)//串口
        {
         Serial.write(  gbKey>>8  );
         Serial.write(  gbKey&0xff  );

        }

upget_id +=2;

ki+=  3  ;  // 3

       }

       }

       }

      if(comch==1)//数据
        {

ch_dat_all [ upget_id    ]=0;
ch_dat_all [ upget_id  +1  ]=0;

        }
          else  if(comch==0)//串口
        {

ch_dat_all [0   ]=0;
ch_dat_all [ 1  ]=0;

        }

  return 1;

}

楼主:
在加上 ,HZK16.bin 等各种字库, 在点阵,或者任何LCD上显示中文,

网友:
文件附件有吗?

网友:
要字符串中的中文,arduino IDE 是java开发的,java天生是支持utf-8的。。。。所以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源文件保存的什么格式吧?
我现在一般都是保存成UTF8格式,文件中的中文字符直接输出UTF8输出到u8g2控件显示中文。
以前那种自带中文字库的LCD显示屏,源文件就要保存GB格式,也是直接输出就能显示。
都无需转换。

楼主:
8266联网获取天气.用LCD打印出来,
,
66tttt.jpg ,
,
网址获取的是UTF8编码,转换后,用字库HZK16,打印显示在LCD上,实现了,全中文,英文,显示,无乱码.

楼主:
=============
获取天气并且显示7789LCD代码,
,
/*

code        color
0x0000        Black
0xFFFF        White
0xBDF7        Light Gray
0x7BEF        Dark Gray
0xF800        Red
0xFFE0        Yellow
0xFBE0        Orange
0x79E0        Brown
0x7E0        Green
0x7FF        Cyan
0x1F        Blue
0xF81F        Pink

A1E6=  ℃   //2103
A1E7=钱,

//====================
A3A1=!   33 ++
A3A2="

A3B0=0    48  ++

*/

#include <ArduinoJson.h>

//#include <ArduinoJson.h> //使用ArduinoJson库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TimeLib.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WiFiClient.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ESP8266mDNS.h>
  WiFiClient client;

  ESP8266WebServer webServer(80);

  32. #include <ESP8266WiFiMulti.h>
  33.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include "cp936.h"
#include "UTF-8toGB2312.h"

#include "Solar2Luner.h"

Solar2Luner S2L;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40. //========直接替换WIFI网络,密码
  41. #define WIFI_SSID "4FFF"
  42. #define WIFI_PASSWORD "666688888"

#include <FS.h>

FSInfo fs_info;

File f;

#include <TFT_eSPI.h> // Hardware-specific library
#include <SPI.h>

#define TFT_GREY 0x5AEB

TFT_eSPI tft = TFT_eSPI();       // Invoke custom library

uint32_t targetTime = 0;                    // for next 1 second timeout

static uint8_t conv2d(const char* p); // Forward declaration needed for IDE 1.6.x

uint8_t hh = conv2d(__TIME__), mm = conv2d(__TIME__ + 3), ss = conv2d(__TIME__ + 6); // Get H, M, S from compile time

byte omm = 99, oss = 99;
byte xcolon = 0, xsecs = 0;
unsigned int colour = 0;

  56. int KKI;

  57.   bool tq_fff ;//

/***

     diqu  =   result_result_city  ;//温州

      dangtian_ch   =  result_result_weather ;// 晴转多云
  dangqian_tq = result_result_temp ;/22
  dang_tian_l =  result_result_templow  ;//18
  dang_tian_h =  result_result_temphigh ;//23

**/

String    diqu  = "";

String    dangtian_ch = "";
  String    dangqian_tq  = "";
   String     dang_tian_l  = "";
    String     dang_tian_h  = "";

  71.   String   ttqq_all="";

  72.   String duan_tq_all="";

int   xit_wk;

int  xit_nn,xit_yy,xit_rr,xit_hh,xit_mm,xit_ss;

int bk_ss ;

int xit_up_ss;

int urat_up_ss;

//---------------------------

//星期
String week(int xqik )
{
  //1-7,7=星期天   ""   1    2   3    4   5   6    7
  String wk[8] = {"日","一","二","三","四","五","六","天"};
  String s = "星期" + wk[  xqik ];//wk==4
  return s;
}

String wk_ch="";

void  get_new_time(void )
{

int xq =  weekday();//5==星期4
xq=xq-1; //0=天 ,123456
//0=星期天
if(xq==0)
xq=7;

//===  1=星期1 --- 7=星期日
xit_wk = xq ;//1-7

wk_ch="";
  wk_ch =   week( xit_wk  );

xit_nn = year() ;
xit_yy =month()  ;
xit_rr = day();
xit_hh =hour() ;
xit_mm =minute()  ;
xit_ss =second();

}

//=============================================================
//---------------------------ntp

time_t prevDisplay = 0; // 显示时间
unsigned long weaterTime = 0;

//=========

//NTP服务器
static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ntp6.aliyun.com";
  int timeZone = 8;     //东八区  ===修改时区

WiFiUDP Udp;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000;

time_t getNtpTime();
void digitalClockDisplay();
void printDigits(int digits);
String num2str(int digits);
void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
//=============================================================

void drawchar(u16 chr,int x,int y){
if(chr>=0xa1a0){
u8 high,low;u8 buf[32];
high=chr>>8;
low=chr&0xff;

  f.seek(32*((high-0xa0-1)*94+(low-0xa0-1)),SeekSet);
  f.read(buf,32);
  for(int i=0;i<16;i++)
  {
    u8 readr=buf[i*2];
    for(int j=0;j<8;j++)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y+i,TFT_MAGENTA );}
    readr=buf[i*2+1];
    for(int j=0;j<8;j++)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8,y+i,TFT_MAGENTA );
  }

}
}

bool printchs(String str,int x,int y)
{

    int num=str.length();
int  n=num/3+10;
  u16 s[n+1];
bool pd=false;

  Utf8ToGb2312(str.c_str(),num,s);

int j=0;
  for(int i=0;i<n;i++)
  {
    if(s[i]==0xffff) break;
    if(x+i*16+16<241)
    drawchar(s[i],x+i*16,y);
    else
    {
      drawchar(s[i],j*16,y+16);j++;

      pd=true;

      }

  }

  164.
  165.   return pd;

  166.
  167. }

  168. //=============================================

  169. //=============================================================
  170.    char  ch_dat_all [ 4000];

void drawchar22(u16 chr,int x,int y , u16 bjk )  // bjk TFT_MAGENTA
{

if(chr>=0xa1a0)
{
u8 high,low;u8 buf[32];
high=chr>>8;
low=chr&0xff;

  f.seek(32*((high-0xa0-1)*94+(low-0xa0-1)),SeekSet);
  f.read(buf,32);
  for(int i=0;i<16;i++)
  {
    u8 readr=buf[i*2];
    for(int j=0;j<8;j++)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y+i,bjk );}
    readr=buf[i*2+1];
    for(int j=0;j<8;j++)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8,y+i,bjk );
  }

}

  190. }

  191. //----------------------------

  192. //  drawchar_zf22(  str_alll[ki]   ,x,y+yid ); // 写点阵

  //   tft.drawString("open-lcd", 0, 0 ,4);

void  drawchar_zf22(u16 chr,int x,int y , u16 bjk)
{

// bjk

// tft.setTextColor( bjk  , TFT_BLACK  );
    tft.setTextColor(  bjk  );
// tft.drawString( chr, x, y ,4);
tft.drawChar( chr, x, y , 2 );

}

void  drawchar_zf223(u16 chr,int x,int y, u16 bjk)
{

//if(chr>=0xa1a0)

if(chr>=33)// A3A1  A3A2
{
u8 high,low;u8 buf[32];
u8 dum;

dum=chr-33;

high=0xa3;
low=0xa1 + dum ;
//A3A1 ++

//  f.seek(16*((high-0xa0-1)*94+(low-0xa0-1)),SeekSet);

f.seek(16*  ((high-0xa0-1)*94+(low-0xa0-1)  )  ,SeekSet);
  f.read(buf,16);

    for(int i=0;i<16;i++)
  {
    u8 readr=buf[i];
    for(int j=0;j<8;j++)
    {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y+i, bjk );

      }

   // readr=buf[i*2+1];
   // for(int j=0;j<8;j++)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8,y+i,TFT_MAGENTA );
  }

}

  232. }

  233. //----------------------------

bool cc_gb2312( String strutf8   , int comch  ,int x  ,int y  , u16 bjk  ) // //=0串口=1数据 3=写LCD
{

int str_len = strutf8.length() + 1;
char str_alll[  str_len  ];

strutf8.toCharArray(  str_alll , str_len);

     //循环解析
     int  ki=0;
     int  kpp;

     int endd_len=0;

  int   upget_id =0;
      u16 unicodeKey = 0;
        u16 gbKey = 0;

int yid=0;
int xid=0;

       while (ki < str_len )
       {

       kpp =  GetUtf8ByteNumForWord( str_alll[ki]   );

       if(   kpp==0 )
       {
        if(comch==1)//数据
        {

        ch_dat_all [ upget_id   ]  =   str_alll[ki] ;

        }
        else  if(comch==0)//串口
        {

        Serial.write(   str_alll[ki]  );

        }
         else  if(comch==3)// 写LCD
         {
          //   gbKey   u16  gb2312

        //  drawchar22(u16 chr,int x,int y); // 写点阵

         drawchar_zf22(  str_alll[ki]   ,x+xid,y+yid , bjk ); // 写点阵

       //   yid=yid+17;
       xid=xid+9;
       if(xid>239-5)
       {
        xid=0;
        yid=yid+17;

       }

         }

        upget_id ++;
      ki++;
       }
       else
       {

      if(   kpp==3   )
       {

                unicodeKey = (( str_alll[ki] & 0x0F) << 4) | (( str_alll[ki+1] >> 2) & 0x0F);
                unicodeKey =unicodeKey<<8;
                unicodeKey |= ((str_alll[ki + 1] & 0x03) << 6) + (str_alll[ki + 2] & 0x3F);

                  //根据这个值查表取得对应的GB2312的值
                gbKey = SearchCodeTable(unicodeKey);

        if(comch==1)//数据
        {
ch_dat_all [ upget_id   ]  = gbKey>>8 ;
ch_dat_all [ upget_id  +1  ]  = gbKey&0xff ;

        }

        else  if(comch==0)//串口
        {
         Serial.write(  gbKey>>8  );
         Serial.write(  gbKey&0xff  );

        }
         else  if(comch==3)// 写LCD
         {
          //   gbKey   u16  gb2312

        //  drawchar22(u16 chr,int x,int y); // 写点阵

         drawchar22(gbKey  ,x+xid,y+yid , bjk ); // 写点阵

         // yid=yid+33;
         xid=xid+17;
      if(xid>239-5)
       {
        xid=0;
        yid=yid+17;

       }

         }

//=========================================

upget_id +=2;

ki+=  3  ;  // 3

       }
       else
       {
    //  ki++;

       }

       }

       }

      if(comch==1)//数据
        {

//ch_dat_all [ upget_id    ]=0;
//ch_dat_all [ upget_id  +1  ]=0;

        }
          else  if(comch==0)//串口
        {

//ch_dat_all [0   ]=0;
//ch_dat_all [ 1  ]=0;

        }

  return 1;

}

  355. //========================================

void setup(void)
{
  delay(80);
  Serial.begin(115200);
  delay(8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8266================");
    Serial.println("=======8266================");
   Serial.println("");

  SPIFFS.begin();       //启动SPIFFS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SPIFFS Started.");

  // 闪存文件系统信息
  SPIFFS.info(fs_info);

  // 可用空间总和(单位:字节)
  Serial.print("totalBytes: ");
  Serial.print(fs_info.totalBytes);
  Serial.println(" Bytes");

  // 已用空间(单位:字节)
  Serial.print("usedBytes: ");
  Serial.print(fs_info.usedBytes);
  Serial.println(" Bytes");

  // 最大文件名字符限制(含路径和'\0')
  Serial.print("maxPathLength: ");
  Serial.println(fs_info.maxPathLength);

  // 最多允许打开文件数量
  Serial.print("maxOpenFiles: ");
  Serial.println(fs_info.maxOpenFiles);

  // 存储块大小
  Serial.print("blockSize: ");
  Serial.println(fs_info.blockSize);

  // 存储页大小
  Serial.print("pageSize: ");
  Serial.println(fs_info.pageSize);

  Serial.println("=====all=======");
Dir dir = SPIFFS.openDir("/");  // 開啟“/data”目錄
while (dir.next())

{   // 只要還有檔案…
    Serial.print(dir.fileName());  // 顯示檔名
    File f = dir.openFile("r");    // 以「唯讀」模式開啟檔案
    Serial.println(f.size());      // 顯示檔案大小
}
     Serial.println("=====allned=======");

        delay(100);

   f = SPIFFS.open("/hzk16.bin", "r");
  delay(100);
   if (!f) {
    Serial.println("file open ==11111=not 文件打开失败");
       Serial.println("======11111111111======");
       f = SPIFFS.open("/hzk16.bin", "r");
         delay(100);
          if (!f) {
    Serial.println("file open =222222==not 文件打开失败");
       Serial.println("======22222222222======");

        }
        else
        {
  Serial.println("file open ===OKkkkkk ");
     Serial.println("=====222222222222=======");

        }

        }
        else
        {
  Serial.println("file open ===OKkkkkk ");

        }

     WiFi.begin(WIFI_SSID, WIFI_PASSWORD);

  tft.init();
  tft.setRotation(1);
  tft.fillScreen(TFT_BLACK);

  tft.setTextSize(1);
  tft.setTextColor(TFT_YELLOW, TFT_BLACK);

  targetTime = millis() + 1000;

  432. tft.setTextColor(TFT_GREEN  );
  433.   tft.drawString("open-lcd", 0, 0 ,4);

  434.   delay(2000);

  tft.fillScreen( TFT_BLACK );//清屏 ,背景全黑

tft.setCursor(10, 40);  //显示位置

tft.setTextSize(  1   );//字号

tft.setTextColor( TFT_YELLOW ); //文字颜色
tft.println("===========================");
tft.println("==SPIFFS.open  /HZK16.bin==");
tft.println("===========================");

  delay(2000);

  tft.fillScreen( TFT_BLACK );//清屏 ,背景全黑

     String bx="我是ESP8266中文屏幕";

printchs(bx,5,30);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正在链接网络==");
        delay(500);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链接成功 IP地址=: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

         delay(200);

    tft.setTextWrap( 1 );   //打开(关闭)屏幕宽度(高度)中的文本换行
  //textwrap.fill(text, width=70, **kwargs)

    tft.setCursor(0 , 0);
    tft.setTextSize(1);

   tft.fillScreen( TFT_BLACK );//清屏 ,背景全黑

    tft.setTextColor( TFT_RED  );
     tft.print(   "===open==="   );

  delay(45);

  467. //----------------------------
  468. //----------ntp-------

  timeZone = 8;     //东八区

//Serial.println("启动UDP");
  Udp.begin(localPort);
  //Serial.print("端口号: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Serial.println("等待同步...");
// setSyncProvider(getNtpTime);
// setSyncInterval(300);

setSyncProvider( getNtpTime );//设置同步提供程序
// setSyncInterval(300);              //设置同步间隔

  479. //----------------------------

  480.   tq_fff=1;

  481.
  482. }

  483. void loop()
  484. {

    webServer.handleClient();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get_new_time();
//更新...
//  xit_wk;

// xit_nn,xit_yy,xit_rr,xit_hh,xit_mm,xit_ss;

// String     wk_ch="";//中文星期 UTF8

//--------------------

  494.    jd_tianqi() ;  //   tq_fff

  495.

  496.    //  ttqq_all

  tft.fillScreen(TFT_BLACK);

//  void setTextWrap(bool wrapX, bool wrapY = false);   //打开(关闭)屏幕宽度(高度)中的文本换行

  //  tft.setTextWrap( 1 );   //打开(关闭)屏幕宽度(高度)中的文本换行
  //textwrap.fill(text, width=70, **kwargs)

    tft.setCursor(0 , 0);
    tft.setTextSize(1);

    tft.setTextColor( TFT_RED  );
  //   tft.print(   "TFT_REdfgwerty4567yuy5fgh====ghhnfgbhtre4ry57y654jhbgfrbhhdr===222D"   );

// tft.print(     ch_dat_all    );

cc_gb2312(  ttqq_all  , 3,  0 , 0 , TFT_MAGENTA  ); // //=0串口=1数据 3=写LCD
//

  delay(45);

//===================

/*******
  String bx="我是ESP, 68:2;34=中文屏幕";

  //  printchs(bx, 5 ,  KKI  );
// cc_gb2312( String strutf8   , int comch  ,int x  ,int y   ); // //=0串口=1数据 3=写LCD

cc_gb2312( bx , 3,  1 , KKI , TFT_MAGENTA  ); // //=0串口=1数据 3=写LCD

KKI += 33 ;

if( KKI >240)
{
KKI=0;
  tft.fillScreen( TFT_BLACK );//清屏 ,背景全黑

tft.setCursor(0, 0);

}

**********/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

// Function to extract numbers from compile time string
static uint8_t conv2d(const char* p) {
  uint8_t v = 0;
  if ('0' <= *p && *p <= '9')
    v = *p - '0';
  return 10 * v + *++p - '0';
}

  538. //=============================================================

  539. /*-------- NTP code ----------*/

  540.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时间在消息的前48字节中
  541.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 outgoing packets

time_t getNtpTime()
{

  IPAddress ntpServerIP; // NTP server's ip address

  while (Udp.parsePacket() > 0) ; // discard any previously received packets
  //Serial.println("Transmit NTP Request");
  // get a random server from the pool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ntpServerIP);
  //Serial.print(ntpServerName);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ntpServerIP);
  sendNTPpacket(ntpServerIP);
  uint32_t beginWait = millis();
  while (millis() - beginWait < 1500)
  {

    int size = Udp.parsePacket();

    if (size >= NTP_PACKET_SIZE)
    {

    //  Serial.println("Receive NTP Response"); // 接收NTP响应

    Serial.println("Receive NTP Response"); // 接收NTP响应
     Serial.println("接收NTP响应"); // 接收NTP响应
      Serial.println("==更新NTP网络时间=OK==="); // 接收NTP响应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packet into the buffer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convert four bytes starting at location 40 to a long integer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0] << 24;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1] << 16;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2] << 8;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3];
      //Serial.println(secsSince1900 - 2208988800UL + timeZone * SECS_PER_HOUR);
      return secsSince1900 - 2208988800UL + timeZone * SECS_PER_HOUR;
    }
  }
//  Serial.println("No NTP Response :-(");

   Serial.println("=====No NTP ====没有NTP时间数据=====");
  return 0; // 无法获取时间时返回0
}

// 向NTP服务器发送请求
void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605. //=============================================================

  606. //  bool tq_fff ;//

  607. void jd_tianqi(void) //   tq_fff

  608.   {

  609. if(tq_fff)
  610.      {

     // API server
const char* host22 = "way.jd.com";

  // Connect to API
  Serial.print("连接网站:   ");
  Serial.println(host22);

    Serial.println("");

  // Use WiFiClient class to create TCP connections
  WiFiClient client;

  const int httpPort = 80;

  if (!client.connect(host22, httpPort))
  {
    Serial.println("网站连接没有数据  not http datta  ");
    Serial.println("");
    return;
  }

  // We now create a URI for the request

         String url = "/jisuapi/weather?city=温州&cityid=111&citycode=101260301&appkey=389直接注册京东的APK替换此处";

  Serial.println("连接  URL : ");
  Serial.println(url);
   Serial.println("");

  // This will send the request to the server
  client.print(String("GET ") + url + " HTTP/1.1\r\n" +
               "Host: " + host22 + "\r\n" +
               "Connection: close\r\n\r\n");
  delay(600);

      //定义answer变量用来存放请求网络服务器后返回的数据
    String answer;

    while(client.available())
    {
      String line = client.readStringUntil('\r');
      answer += line;
    }

    //断开服务器连接
  client.stop();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losing 断开服务器连接 connection");

//====================

  //获得json格式的数据
  String jsonAnswer;
  int jsonIndex;

  //找到有用的返回数据位置i 返回头不要
  for (int i = 0; i < answer.length(); i++)
  {
    if (answer[i] == '{')
    {
      jsonIndex = i;
      break;
    }
  }

  jsonAnswer = answer.substring(jsonIndex);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URL 网站 返回的全部数据--经过 json 处理 删除没用的 ====");
     Serial.println("");

//   Serial.println( jsonAnswer);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   str=str.substring(int startIndex,int endIndex);截取str中从startIndex开始至endIndex结束时的字符串,并将其赋值给str;

     ttqq_all="";
ttqq_all +=    jsonAnswer.substring(373,1500 );

// ttqq_all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73-1500数据=:");
    Serial.println(  ttqq_all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ttqq_all +=jsonAnswer;

//y":"温州",
//"cityid":390,"citycode":101210701,"date":"2022-05-26",
//"week":"星期四","weather":"小到中雨","temp":"19","temphigh":"22","templow":"16",
//"img":"21","humidity":"99","pressure":"1005","windspeed":"1.7","winddirect":
//"西南风","windpower":"2级","updatetime":"2022-05-26 13:38:00","index":
//[{"iname":"空调指数","ivalue":"较少开启","detail":"您将感到
//500

//很舒适,一般不需要开启空调。"},
//{"iname":"运动指数","ivalue":"较不宜","detail":"有降水,且风力较强,较适宜在户内进行各种健身休闲运动
//;若坚持户外运动,请注意保暖。"},{"iname":"紫外线指数","ivalue":"最弱","detail":"属弱紫外线辐射天气,
//无需特别防护。若长期在户外,建议涂擦SPF在8-12之间的防晒护肤品。"},{"iname":"感冒指数","ivalue":
//"易发","detail":"相对于今天将会出现大幅度降温,易发生感冒,请注意适当增加衣服,加强自我防护避免感冒。
//"},{"iname":"洗车指数","ivalue":"不宜","detail":"不宜洗车,未来24小时内有雨,如果在此期间洗车,
//雨水和路上的泥水可能会再次弄脏您的爱车。"},{"iname":"空气污染扩散指数","ivalue":"良","detail":"气
//象条件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可在室外正常活动。"},{"iname":"穿衣指数","ivalue":"较舒适"
//,"detail":"建议着薄外套、开衫牛仔衫裤等服装。年老体弱者应适当添加衣物,宜着夹克衫、薄毛衣等。"}],"aq
//i":{"so2":"6","so224":"0","no2":"34","no224":"0","co":"0.520","co24":"0.000","o3":"64","o
//38":"0","o324":"0","pm10":"38","pm1024":"0","pm2_5":"22","pm2_524":"0","iso2":"2","ino2":
//"17","ico":"6","io3":"21","io38":"0","ipm10":"38","ipm2_5":"32","aqi":"38","primarypolluta
//nt":"PM10","quality":"优","timepoint":"2022-05-26 13:00:00","aqiinfo":{"level":"一级","color
//":"#00e400","affect":"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measure":"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daily":[
//{"date":"2022-05-26","week":"星期四","sunrise":"05:03","sunset":"18:46","night":{"weather":"
//阴","templow":"16","img":"2","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y":{"weather":"
//小到中雨","temphigh":"22","img":"21","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te":"20
//22-05-27","week":"星期五","sunrise":"05:03","sunset":"18:46","night":{"weather":"小到中雨","te
//mplow":"18","img":"21","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y":{"weather":"阴","te
//mphigh":"26","img":"2","winddirect":"东南风","windpower":"3-5级"}},{"date":"2022-05-28","week
//":"星期六","sunrise":"05:03","sunset":"18:47","night":{"weather":"小雨","templow":"19","img":
//"7","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y":{"weather":"中到大雨","temphigh":"20","
//img":"22","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te":"2022-05-29","week":"星期日","
//sunrise":"05:02","sunset":"18:47","night":{"weather":"小雨","templow":"20","img":"7","winddir
//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y":{"weather":"小雨","temphigh":"28","img":"7","winddi
//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te":"2022-05-30","week":"星期一","sunrise":"05:02","
//sunset":"18:48","night":{"weather":"小到中雨","templow":"21","img":"21","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
//","windpower":"微风"},"day":{"weather":"小到中雨","temphigh":"28","img":"21","winddirect":"持续无
//风向","windpower":"微风"}},{"date":"2022-05-31","week":"星期二","sunrise":"05:02","sunset":"18:48","night":{"weather":"小到中雨","templow":"20","img":"21","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y":{"weather":"中到大

雨","temphigh":"26","img":"22","winddirect":"持续无风向","windpower":"微风"}},{"date":"2022-06-01","week":"星期三","sunrise":"05:01","sunset":"18:49","night":{"weather":"小雨","templow":"21","img":"7","winddirect":"持续无风

向","windpower":"微风"},"day":{"weather":"小到中雨","temphigh":"28","img":"21","winddirect":"东南风","windpower":"3-5级"}}],"hourly":[{"time":"13:00","weather":"小雨","temp":"22","img":"7"},{"time":"14:00","weather":"小

雨","temp":"22","img":"7"},{"time":"15:00","weather":"多云","temp":"22","img":"1"},{"time":"16:00","weather":"多云","temp":"21","img":"1"},{"time":"17:00","weather":"小雨","temp":"21","img":"7"},{"time":"18:00","weather":"多

云","temp":"20","img":"1"},{"time":"19:00","weather":"多云","temp":"19","img":"1"},{"time":"20:00","weather":"小雨","temp":"19","img":"7"},{"time":"21:00","weather":"阴","temp":"19","img":"2"},

{"time":"22:00","weather":"阴","temp":"19","img":"2"},{"time":"23:00","weather":"阴","temp":"19","img":"2"},{"time":"0:00","weather":"阴","temp":"18","img":"2"},{"time":"1:00","weather":"阴","temp":"18","img":"2"},

{"time":"2:00","weather":"阴","temp":"18","img":"2"},{"time":"3:00","weather":"阴","temp":"18","img":"2"},{"time":"4:00","weather":"阴","temp":"17","img":"2"},{"time":"5:00","weather":"阴","temp":"17","img":"2"},

{"time":"6:00","weather":"阴","temp":"18","img":"2"},{"time":"7:00","weather":"阴","temp":"19","img":"2"},{"time":"8:00","weather":"阴","temp":"19","img":"2"},{"time":"9:00","weather":"阴","temp":"21","img":"2"},

{"time":"10:00","weather":"阴","temp":"23","img":"2"},{"time":"11:00","weather":"阴","temp":"25","img":"2"},{"time":"12:00","weather":"阴","temp":"26","img":"2"}]}},"requestId":"897f6b3d2596472f8e1bf10609df9927"}',2);

  739. //===================================================

  740.   DynamicJsonDocument doc(9000);

  deserializeJson(doc,jsonAnswer);
  JsonObject obj = doc.as<JsonObject>();

/********
String input = "{"sensor":"gps","time":1351824120,"data":[48.756080,2.302038]}";
  deserializeJson(doc, input);
  JsonObject obj = doc.as<JsonObject>();

  // You can use a String to get an element of a JsonObject
  // No duplication is done.
  //反序列化
  long time = obj[String("time")];
  String sensor = obj["sensor"];
  double latitude = doc["data"][0];
  double longitude = doc["data"][1];
  **********/

const char* code = doc["code"]; // "100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ode数据=:   ");
  Serial.print( code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end====== ");
  Serial.println("");

bool charge = doc["charge"]; // false
const char* msg = doc["msg"]; // "查询成功"

JsonObject result = doc["result"];
int result_status = result["status"]; // 0
const char* result_msg = result["msg"]; // "ok"

String okstrr = result_msg ;

String okbjj = "ok";

  if( okstrr == okbjj  )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result['msg'];  ok  == 成功退出 ============================ ");
  Serial.println("");

tq_fff=0;

  }

JsonObject result_result = result["result"];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city = result_result["city"]; // "温州"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地区=:   ");
  Serial.print( result_result_city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end====== ");
  Serial.println("");

   diqu  =   result_result_city  ;//温州

int result_result_cityid = result_result["cityid"]; // 390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citycode = result_result["citycode"]; // "101210701"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date = result_result["date"]; // "2021-04-21"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week = result_result["week"]; // "星期三"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weather = result_result["weather"]; // "阴"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temp = result_result["temp"]; // "22"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temphigh = result_result["temphigh"]; // "23"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templow = result_result["templow"]; // "15"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日期天气数据=:      ");

  Serial.print( result_result_date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 result_result_week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 result_result_weather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 当前");
      Serial.print( result_result_temp );
Serial.print("度");
  Serial.print(",");

Serial.print("当天: ");
      Serial.print( result_result_templow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sult_result_temphigh);

Serial.println("度");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end======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dangtian_ch   =  result_result_weather ;// 晴转多云
  dangqian_tq = result_result_temp ;//22
  dang_tian_l =  result_result_templow  ;//18
  dang_tian_h =  result_result_temphigh ;//23

     String DAOJJK  ="";

   DAOJJK  = String( result_result_templow)    +"~" +  String( result_result_temphigh )  ;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img = result_result["img"]; // "2"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humidity = result_result["humidity"]; // "65"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pressure = result_result["pressure"]; // "1015"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windspeed = result_result["windspeed"]; // "2.5"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winddirect = result_result["winddirect"]; // "东风"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windpower = result_result["windpower"]; // "1级"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updatetime = result_result["updatetime"]; // "2021-04-21 10:00:00"

for (JsonObject elem : result_result["index"].as<JsonArray>()) {

  const char* iname = elem["iname"]; // "空调指数", "运动指数", "紫外线指数", "感冒指数", "洗车指数", "空气污染扩散指数", "穿衣指数"
  const char* ivalue = elem["ivalue"]; // "较少开启", "较不宜", "最弱", "较易发", "不宜", "良", "较舒适"
  const char* detail = elem["detail"]; // "您将感到很舒适,一般不需要开启空调。", ...

}

JsonObject result_result_aqi = result_result["aqi"];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so2 = result_result_aqi["so2"]; // "9"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so224 = result_result_aqi["so224"]; // "7"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no2 = result_result_aqi["no2"]; // "28"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no224 = result_result_aqi["no224"]; // "33"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co = result_result_aqi["co"]; // "0.400"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co24 = result_result_aqi["co24"]; // "0.320"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o3 = result_result_aqi["o3"]; // "73"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o38 = result_result_aqi["o38"]; // "31"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o324 = result_result_aqi["o324"]; // "5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pm10 = result_result_aqi["pm10"]; // "58"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pm1024 = result_result_aqi["pm1024"]; // "59"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pm2_5 = result_result_aqi["pm2_5"]; // "22"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pm2_524 = result_result_aqi["pm2_524"]; // "2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iso2 = result_result_aqi["iso2"]; // "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ino2 = result_result_aqi["ino2"]; // "1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ico = result_result_aqi["ico"]; // "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io3 = result_result_aqi["io3"]; // "2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io38 = result_result_aqi["io38"]; // "16"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ipm10 = result_result_aqi["ipm10"]; // "5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ipm2_5 = result_result_aqi["ipm2_5"]; // "32"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aqi = result_result_aqi["aqi"]; // "54"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primarypollutant = result_result_aqi["primarypollutant"]; // "PM10"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quality = result_result_aqi["quality"]; // "良"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timepoint = result_result_aqi["timepoint"]; // "2021-04-21 09:00:00"

JsonObject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 = result_result_aqi["aqiinfo"];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_level =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level"]; // "二级"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_color =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color"]; // "#FFFF00"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_affect =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affect"];
const char*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_measure = result_result_aqi_aqiinfo["measure"];

for (JsonObject elem : result_result["daily"].as<JsonArray>()) {

  const char* date = elem["date"]; // "2021-04-21", "2021-04-22", "2021-04-23", "2021-04-24", ...
  const char* week = elem["week"]; //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const char* sunrise = elem["sunrise"]; // "05:28", "05:27", "05:26", "05:25", "05:24", "05:23", "05:22"
  const char* sunset = elem["sunset"]; // "18:26", "18:26", "18:27", "18:27", "18:28", "18:28", "18:29"

  JsonObject night = elem["night"];
  const char* night_weather = night["weather"]; // "多云",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中雨"
  const char* night_templow = night["templow"]; // "15", "18", "18", "17", "16", "17", "19"
  const char* night_img = night["img"]; // "1", "7", "7", "7", "7", "7", "8"
  const char* night_winddirect = night["winddirect"]; // "持续无风向", "持续无风向", "持续无风向", "持续无风向", "持续无风向", ...
  const char* night_windpower = night["windpower"]; // "微风", "微风", "微风", "微风", "微风", "微风", "微风"

  JsonObject day = elem["day"];
  const char* day_weather = day["weather"]; // "多云", "小雨", "小雨", "小雨", "中雨", "小雨", "小雨"
  const char* day_temphigh = day["temphigh"]; // "23", "23", "27", "23", "19", "19", "24"
  const char* day_img = day["img"]; // "1", "7", "7", "7", "8", "7", "7"
  const char* day_winddirect = day["winddirect"]; // "东南风", "持续无风向", "东风", "东南风", "东风", "东风", "持续无风向"
  const char* day_windpower = day["windpower"]; // "3-5级", "微风", "3-5级", "3-5级", "3-5级", "3-5级", "微风"

}

for (JsonObject elem : result_result["hourly"].as<JsonArray>()) {

  const char* time = elem["time"]; //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
  const char* weather = elem["weather"]; // "阴", "阴", "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晴", "晴", "晴", ...
  const char* temp = elem["temp"]; // "22", "23", "23", "23", "23", "22", "22", "21", "20", "19", "18", ...
  const char* img = elem["img"]; // "2", "2", "1", "1", "1", "1", "1", "1", "0", "0", "0", "0", "0", "1", ...

}

const char* requestId = doc["requestId"]; // "526a4d0ac41e4eb8a2ef91dd9f262f11"

  // delay(5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源文件保存的什么格式吧?
我现在一般都是保存成UTF8格式,文件中的中文字符直接输出UTF8输出 ...

原文件是网站获取的动态数据,无法确定是哪几个固定文字,所以需要全部的中文编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文件是网站获取的动态数据,无法确定是哪几个固定文字,所以需要全部的中文编码, ...

天气之类的网页,现在都是UTF-8了。
这时候,对于ESP8266运行Arduino的话,直接引用u8g2库就行了,这个库自带utf8编码的中文16*16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之类的网页,现在都是UTF-8了。
这时候,对于ESP8266运行Arduino的话,直接引用u8g2库就行了,这个库 ...

那可是精简库,很多字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是精简库,很多字显示不出来

u8g2有GB2312字库,但是太大了一般单片机装不下。

网友(2022-10-18):
最近在学习这个,学习分享资料

网友(2023-02-19):
一般都是用u8g2,还能实现局部刷屏

网友(2023-06-20):
引用 楼主:
那可是精简库,很多字显示不出来

就是。在用一个阉割版的GB2312点阵字库,中文标点无法显示!
楼主这个能显示绝大多数中文的,请问能分享一下这个字库吗
谢谢!

网友(2023-09-15):
感谢分享
楼主能不能把有关的文件打包分享一下 .h文件和HZK16.bin这些
最近是在看怎么做字库方面的

网友:
能用单片机看小说吗

网友(2023-11-07):
kpp =  GetUtf8ByteNumForWord( str_alll[ki]   );

编译到这里就出错了,无效的转换,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