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廉价21v工模电钻

楼主(2022-05-26):
电机21v,16.8v。工模里面这两种扳机好一点,便宜的无刷启动键程都很短。

楼主:
GRS 550vc 16.8v
jw.motor.com
032022.04.27

zmn company
550 dc 21v
07/03/2022

网友A:
多少买的?求车

网友:
估计不是9.9元包邮的,而是捡的,没花钱,呵呵。说实话,这手电钻能用就可以了,又不是搞工程的,电池坏了的话,直接搞个18650电池盒,接好线,照样用。

网友:
貌似带冲击功能,求车

网友:
一般用用就可以了。。。。

网友:
富格的?我19.9入了一个12v的。

网友B:
我是来看毛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GRS 550vc 16.8v
jw.motor.com
032022.04.27

550电机的12v、16.8v、21v标记是同样电机用不同电压?还是线圈不同?磁铁不同?功率不同?

网友D:
貌似不错,实际用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买的?求车

算不上车,刚需可入,zmn电机那种两电一冲67,链接上一个电池的帖子里贴过了,你翻一下,手机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电机的12v、16.8v、21v标记是同样电机用不同电压?还是线圈不同?磁铁不同?功率不同? ...

不是很确定,同电池标21v28分钟,标16.8v39分钟。空转续航能长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不错,实际用的效果如何?

我觉得行,省我不少事,就是同心度差点。外壳应该是抄的这两个型号,技术参数肯定达不到,但是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毛线的

说了我想说的

网友:
看着还行,一般用用,家用就这样可以了

网友:
还有19.9的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