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剪发器(PHILIPS HC3688)

楼主(2022-05-26):
清洗后装回刀头发现卡住动不了,但没刀头却是正常转动。就怀疑刀头掉了零件,也找不到,就一直闲置。最近翻出来到各大平台也找不到此刀头,就拆开看看。

没电的表现

楼主:
先补一下未拆的图

楼主:
电池也太老了。比外壳老3岁

网友A:
株式会社飞利浦·日本的电池竟然是MADE IN CHINA

日本了个寂寞 还不如直接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株式会社飞利浦·日本的电池竟然是MADE IN CHINA

日本了个寂寞 还不如直接国产 ...

咱们是国际大工厂,没什么奇怪

楼主:
坛里有没Tony老师看一下,是否掉了配件?
.

楼主:
这电机2.4V。电池是每颗1.2V,好像没毛病

楼主:
电池输出端是2.64V(无论是否开机状态)

开机状态电机端是2.56V,这是正常吗?
是否电池真的老化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那种电磁感应往复式的,机械磨损少,寿命长。

网友:
产地“宁波”,加上这个产品设计风格和“飞利浦”的剃须刀,电动牙刷差异很大。猜测这是找其他厂家代工的,并且设计都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主板搞这么复杂,坏了不好修

网友B:
刀头上看也不缺东西,左右推下I刀片,看能推动不?是否刀片缺油卡死了。

网友:
飞利浦的理发器我已经绝缘了,不想再买

网友:
现在这玩意国产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头上看也不缺东西,左右推下I刀片,看能推动不?是否刀片缺油卡死了。

除了缺油,你觉得电池是没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买的飞利浦理发器是hc5450印度尼西亚生产的。

网友:
判断电池老化要带上一定的负载,电机空转不一定能看出来

网友:
好像没有掉件,应该是没有装配好

网友:
电池明明来自未来的2108年啊,怎么会比外壳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