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ar sc1充电器烧了,大佬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2-05-26):
充电器是xtar sc1

网友A:
看样子是单片机 应该就是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单片机 应该就是凉了

大哥知道这个具体型号好,这个芯片没有

网友:
直接找售后吧

网友:
多半是个移动电源的IC, 比如英集芯的IP5xxx什么的.

网友:
买个2A充电模块,就是个移动电源方案,便宜的店铺才1~2块钱,

网友:
塞个充电模块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