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路板进水腐蚀,PCB面板上的绿油起空鼓了,怎么办?

楼主(2022-05-26):
是不是需要把空鼓的绿油剥掉,
然后再买光固化油漆重新给补上呢?
光固化油漆买哪一种好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来回答

网友A:
酒精泡虫胶,涂抹即可。

网友B:
需要把绿油剥掉,除湿,再上防水胶。我没有绿油只有防水胶

网友:
如果不影响功能就不管,或者飞线跳过这一段

网友:
刮开,爆晒,重新上绿油

网友C:
不是很重要的电路部分刮开上锡就行了,没必要去买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泡虫胶,涂抹即可。

虫胶是蚀刻的时候用的,保护不了铜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把绿油剥掉,除湿,再上防水胶。我没有绿油只有防水胶

你的是光固化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重要的电路部分刮开上锡就行了,没必要去买绿油

设备挺贵的,裸露可能容易坏

网友:
没坏继续用

网友:
直接烙铁铺点松香保护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光固化胶么?

就是PCB用的三防胶,
电磁炉,空调,电饭锅主板上也是用三防胶做防水处理

网友D:
不是很贵重的设备,可以打磨铜面,上锡保护

网友:
刮掉,打磨到铜色再上锡或涂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PCB用的三防胶,
电磁炉,空调,电饭锅主板上也是用三防胶做防水处理 ...

你用的哪种三防胶,可否说一下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贵重的设备,可以打磨铜面,上锡保护

你用砂纸打磨,还是钻头?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打磨、烘干,上硅胶密封就行了

网友:
松香溶酒精涂一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