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欧姆龙固态继电器拆解(omRon G3NB-210B)

楼主(2022-05-26):
买了两个欧姆龙固态继电器,看做工也不是很高级

网友A:
这种电子的固态继电器通断的可靠率怎样和机械比较

网友:
这个要加散热器用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的固态继电器通断的可靠率怎样和机械比较

看用途,如果是动作频繁的肯定是固态耐用

网友:
看用料还是不错的。。。
made in china 的东西这已经不错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阿,一个交流一个直流

网友:
没看到功率元件

网友:
第一次见,质量真好,固态继电器可靠性比机械的高

网友:
现在固态都不灌胶了吗?

网友:
长知识了,一直以为都是直流控制交流的,原来还有交流控制交流的。

网友:
全拆开看看啊,你这只拍了半边

网友:
松下的固态比欧姆龙强

网友:
固态的,有固态的优势,一般来说只要用料好,比机械的可靠耐用

网友:
有光耦,有mosfet驱动,有保护,设计很完整啊。

网友:
也就实现个开关功能呗

网友:
光耦,放大驱动电路都看到了,没看到mos功率原件,估计在后面

网友:
可惜没看见功率元件

网友:
不错啊,比机械继电器小多了

网友(2023-05-05):
这个应该用的是可控硅吧

网友(2024-06-16):
这是一分价格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