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节南孚电池,成功消磨半天时间。

楼主(2022-05-26):
厨房里一直有一个小钟,偶尔看一下时间。
今天早上发现不走了。
拆开看看。

电池的底部已经成了这样了。

应该是早就漏液了,可能漏的不厉害,所以有些已经干在上面了。

这里还是湿的。

因为这个小闹钟是横过来放的,所以电路板的一边还有一些液体。

连桌子上都有液体。

液体比较好清理,关键是干在上面的,用了很长时间。

负极弹簧片刮了刮,刮干净了,抹了一点甘油。

小闹钟等闹钟基本上也不用。

原来是有一个外壳的,后来摔碎了。只留这么一个东西摆在厨房里。

可能是方案比较老,1.3V以下的电池就不走。
家里还有几个新的扫描机芯,1.2V以下的电池也能工作。
找了一个1.38V的充电电池装上。

放到厨房里继续使用。
谢谢观赏!!

网友:
半天能省十几块,可以了,

网友:
不漏液就是骗人的小把戏

网友A:
就想问问,指针拆了怎么安装?

网友:
这类钟挺奇怪的,越用越耗电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指针拆了怎么安装?

这个简单,我一般是直接全部针对准12点方向,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指针拆了怎么安装?

这个非常简单啊,怎么拆就怎么装啊

网友:
说实话,正宗品牌的南孚电池是不会漏液的,但是假的南孚就不行了。

网友:
成功消磨半天啊

网友:
用充电电池,虽然电量少,但不会漏

网友:
还有假南孚啊

网友:
镍氢电池给小钟会不会电压低

网友:
原来是南孚尿炕了,不尿炕的南孚不是好南孚

网友:
拆的可真彻底啊,对付这种漏液后留下的东西实在是不好弄,开水浸泡会好一点

网友:
楼上说假南孚漏液那个,亲测真南孚放久了一样漏

网友:
比某霸王强!据说不漏的某霸王,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指针拆了怎么安装?

如果没有闹钟,时分针随便找个整点就可以了。
如果有闹钟,先装闹钟的针,一般是6或9点,然后旋转对时,闹钟响时,就是时针的点数,分针可以就用这个点的,也可多找几个点的闹钟确定,这样“精确”点。

网友:
不错,还是用的硬封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