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攒un52 unisolder 5.2C 智能焊台

楼主(2022-05-26):
之前发帖留个尾巴,没有装壳子。最近有时间把壳子装好。貌似不能接着之前的帖子沿尾巴贴图,好奇怪。重新发一词贴好了。
闲鱼买的魔改UN5.2版本。混搭风格。
上电试机能工作正常
攒好,按着自己需求增加各种插线座子
用的华为音箱24V 电源,网上别人测试峰值输出7A,不能长时间用,倒是适合这个应用。
焊接好接头
手柄用lemo 8芯插头,引出了休眠跟换头信号。
后来用冷压端子重新接了一次线,一下子紧凑很多了。用的150mm外壳。
品字插头,带灯开关,lemo插座。
手柄组装头,手柄太长,剪短了一段,重新粘起来,用黄色漆涂个环,挺好的。嘻嘻
组织试机,灯亮正常
温度控制正常。完成
完结撒花。。。。。。

写在最后,卖家焊接的件是有问题的,魔改大神用了一个339比较器控制休眠与换头,卖家焊的是坏的,嘉立创又买了个替换了,原来设计的蜂鸣器是支持有源无源的,通过电阻电容不同调节,但是卖家全焊上了,导致蜂鸣器声音很小,拆掉电容就好了。跟着github上下的原理图,跑改版原理图,花了一定时间。其他都挺顺利

补充内容 (2022-6-26 18:19):
后期补充休眠座,前面板用一个轻触按键控制24V电源,接在电源与控制板中间,一键控制开关24VDC。这个叠板放不下自锁开关。pcb已经画好投料,美滋滋

网友A:
纯文字讲解?还是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文字讲解?还是图掉了?

网关:按下F5,如果不行重启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关:按下F5,如果不行重启电脑。

OK,看到图了

网友:
完成花费几何

网友B:
看着一堆芯片、mos估计成本比我Diy的t12高的多,不过效果应该也超过很多

网友:
制作精美!佩服!

网友:
整体做的很精美漂亮谢啦

网友C:
成本不便宜。高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不便宜。高规格

你所有现在挨的饿,都是当初脑热氪的金。。。

网友:
不错,又是一件大玩具。

网友D:
一直想弄  但迫于成本太高,请教一下大神,与jbc245比较明显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弄  但迫于成本太高,请教一下大神,与jbc245比较明显的优势是什么

这个用来支持很多烙铁芯,和单独支持一种的比,性能不会更好。电路很老的了,不能和新品比性能比价格。有这个时,数码管的t12才刚刚有,现在支持oled的都被开发过多少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着一堆芯片、mos估计成本比我Diy的t12高的多,不过效果应该也超过很多 ...

成本是高很多。但效果嘛,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来支持很多烙铁芯,和单独支持一种的比,性能不会更好。电路很老的了,不能和新品比性能比价格。有 ...

确实当时来说很牛  现在要便宜的有数码管,T12   jbc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是高很多。但效果嘛,没区别

对的,就是通过mos对 烙铁头进行控制,原理都是一样的,控制器都没什么区别。。。区别大的是头子,进口的jbc 245比国产替换的要好很多。。。海鲜市场买的 穿孔头嫁接的头子,没弄好烧红了都没事,国产的60多一根,一不小心就烧断发热芯了。手里还有两个,全新的,就一开始测温没弄好,直接烧断,红都没红,一下子就没动静了。。。

楼主(2022-06-26):
做个了休眠做,工作正常。美滋滋

用的lemo头,之前的lemo头预留了 休眠跟换头两个信号线,这次用6芯硅胶线直接对接,电源直接跨接,休眠,换头接在座上对应位置。完美,用休眠座可以工作,不用休眠座插上一样可以工作。美滋滋

网友(2024-01-25):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通过mos对 烙铁头进行控制,原理都是一样的,控制器都没什么区别。。。区别大的是头子,进口的j ...

关键还是在于PID算法吧,基于非Ax+B的算法的项目都不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