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011年的新宝来 安全气囊故障灯亮如何整

楼主(2022-05-26):
2011年的新宝来,开锁自检,安全气囊图标闪一下,然后长亮没通过,发动之后也是长亮。一时无头绪。
谁提供一下维修思路,谢谢。另外问一下会影响车年审?再次谢谢

网友A:
我觉着应该关心的不是影不影响年审,而是影不影响它在合适的时机正确的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应该关心的不是影不影响年审,而是影不影响它在合适的时机正确的弹出来 ...

没想过这个问题,很多车都没有安全气囊呢。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实际上各种问题都有,所以安全开车才王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想过这个问题,很多车都没有安全气囊呢。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实际上各种问题都有,所以安全开车才王霸 ...

可是架不住有人不安全开车啊

网友:
安全无小事,建议去找一下四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架不住有人不安全开车啊

想太多了 脑子受不了,也无用。

网友:
是不是安全气囊里面的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C:
气囊游丝坏了,换吧

网友:
最好去4s店查查,安全无小事

网友:
方向盘里边游丝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方向盘游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囊游丝坏了,换吧

论坛雪的公主,有一个帖子,转动方向盘时好时坏,说是那个游丝坏了。我这个转起来,没有变化,彻底断了?

网友:
12年的老车,气囊故障很正常,该换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方向盘中间的排线坏的几率大

网友:
座椅带不带气囊  常见的调节座椅位置导致座椅气囊插头松动了

网友D:
用5053软件查看下就知道了,我可以免费租给你用,运费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053软件查看下就知道了,我可以免费租给你用,运费自理。

先谢谢了。

网友E:
先检查座椅气囊的插头吧,然后再查方向盘游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座椅气囊的插头吧,然后再查方向盘游丝

谢谢,我这个车是低配的,只有主副油有安全气囊,座椅没有找不airbag字样,应没有的。

网友:
拆下气囊来,怼上一个2欧姆的电阻试试看,灯灭不灭?
首先怀疑方向盘游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