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了全功能TYPE-C转接器,公对母,360度,用于便携显示器

楼主(2022-05-26):
全功能TYPE-C可以支持PD、USB、PD显示因此很多便携显示器都使用TYPE-C连接
因此有一种转接器,可以把线反转360度,
数据线接在背面好看一点

不过价格也不便宜,一对要55块

于是就想DIY一下
于是原理图如下

硬件图,差分对不标准,凑合看吧,2组TX和2组Rx做了对间等长

3D效果图,中间距1cm

材料到齐

先涂锡膏,把锡膏熔化,防止涂多了,然后放接口上去

焊好后的样子

先接个表,看看接反了没有

接上显示器看看能不能用

可以实现数据、显示、充电

也可以接其他设备,用在手机上

做好2个的样子

完结

总成本:
2个母口9.84
2个公口6.44
运费12
PCB免费
总共花了28.28

网友A:
没有外壳撑着的话太容易折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外壳撑着的话太容易折坏了吧?

是的,所以上面有4个焊盘,后面再用PCB做外壳来加固

网友B:
不弄座子,用线把公母座子连起来是不是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弄座子,用线把公母座子连起来是不是也方便

是的,不过飞线太考验技术了

网友:
感觉没必要

网友:
创意不错!应该有个外壳保护一下的。

网友C:
tx和rx没必要等长,只要是差分线就行,串行的数据组内等长就可以,组间等长没啥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和rx没必要等长,只要是差分线就行,串行的数据组内等长就可以,组间等长没啥必要 ...

是的,但是TX有2组,RX有2组,以防万一,就做了对间等长

网友:
用水晶胶灌一个外壳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PCB  图纸

网友:
应该弄个壳子,感觉这样容易被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PCB  图纸

https://oshwhub.com/z2047124959/usbc2c
还是审核中,稍等

网友E:
平时用不着,想不出用在哪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用不着,想不出用在哪

如果你有这种显示器的话估计需要

如果你需要边充电边打游戏,也可以需要

网友:
等长绕城这样还不如不饶

网友:
心灵手巧,值得借鉴

网友(2022-09-28):
这头很不错。我前些时候是网购了2个成品比楼主的贵。但没办法,之前插了一个U盘在平板上使用被人不小心碰到差不多断了,为保护USB外设,最重要是保护移动设备的这个C口赶紧淘宝下单买了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