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板手打黑拆卸修理。

楼主(2022-05-26):
33包快递赌一把。手上有把好的。就当买垃圾了。到了插电池可以转。调节按钮没有用。转下就停。拆开在微动安键喷除锈灵可以挑了。可是大小还是不能调。装好后安贱又不能调了。wd40以前有。现在是万能除锈润滑剂。。喷了是提上裤子就不认啊。套筒方轴的那个弹簧没有了。卡不住了。难道需要买一个。

网友:
能用就不亏 外面不咋样  里面看着还可以

网友:
来一期翻新直播,旧货变新货。

网友:
乌克兰橙色,里面还可以

网友:
里面这层色,33块还包邮,满足吧

网友:
电池比机贵

网友:
外皮也太脏了吧?扔掉扔掉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
乌克兰成色,还好没被炮击过

网友:
翻新出一期视频

网友:
鉴定完毕油腻大叔一枚

网友A:
有这功夫整点别的吧,建议往往电脑游戏,省钱,这玩意干活真不敢用,出问题耽误

网友:
大艺2106扳手,转下就停可能在反转自停功能上面没退出来(约3秒就停),左下角的是反转自停状态指示灯(亮反转自停打开,灭关闭),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按键就三种功能,正转时大小功率切换,反转时打开可以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功夫整点别的吧,建议往往电脑游戏,省钱,这玩意干活真不敢用,出问题耽误 ...

就是为了不玩手机电脑才整这个。

网友:
用料挺实在啊,还是无刷的

网友:
清理后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外壳看起来不咋地,用强力清洗剂洗下可能就完美了,里面看起来不错,就是不知道零件的磨损怎么样

网友:
我在收破烂那20块收过个有刷的,还带电池

网友:
求大侠帮诊断一下,
大艺2016反转使用中会突然正转,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