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把手教你整个小米暴力风扇

楼主(2022-05-26):
这段时间逛海鲜市场,看到很多魔改暴力风扇觉得可以哦,市场人材背出

手痒了也想改一个,毕竞这东西便宜,风力足
去平时焊接什么的不再用鼻子吸烟了
于是斥巨资购入

量下尺寸,把固定支架打印出来

中间弄个盒子装升压板和开关

出来效果是这样的

盒子里面放板和开关是这样的

电源方面总不能照抄人家的,论坛必须有DIY精神
于是采购小米传家宝10000毫安充电宝

三节LG3350电芯,从正极取电穿个线到底部

底盖打开,量好螺丝位置尺寸

3D打印盖子

建模的时侯忘记留孔,只好动手钻个孔,这个不难

线材从正负极取电,盖子用原装螺丝固定

接好线大概的样子,线头做好保护

试机成功手用502粘合

上手是这样子的,小巧可爱

PP一点红,大家说搔不搔

自带电量显示,不用后期加装

充电宝功能,虽然是5V,关键时侯能用上也不错

焊接时吸烟效果,再也不用吸二手烟了

选这个充电宝有几个好处:
1.小巧不累手
2.自带电量显示,可以及时观察电量变化
3.它是一个充电宝,用三颗3300毫安电芯共10000毫安
   可以长时间运行
4.上街带上除了吹风还能当充电宝用
   一拿出来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视频不会怎么弄上来
这就是这期DIY的全部内容,希望能给你小小启发,谢谢收看!

对小米充电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商城看看
小米充电宝10000毫安套件(非快充) - 积分商城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6666还能这样玩 一开始我以为是吹风的 原来是吹烟的

网友B:
烟又没排到室外还不是一样地人体过滤
体积不小了

网友C:
开空调啊这样不就出去了

网友:
这是暴力风扇,开起来噪声不小吧,速度起来后会不会有起飞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6还能这样玩 一开始我以为是吹风的 原来是吹烟的

吹风吹烟都可以呀,跟小风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又没排到室外还不是一样地人体过滤
体积不小了

可以在焊接位置放一条排烟管的,也可以把窗户打开吹出去,反正办法比困难多

体积比一般9.9小风扇大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空调啊这样不就出去了

开空调烟能出去?不太明白您想表达什么

网友D:
那个DC-DC升压小板长时间工作散热堪忧。

网友E:
充电宝没有覆盖完整,表示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还能这样玩 一开始我以为是吹风的 原来是吹烟的

也可以用来吹风,就是不知道噪音怎么样

网友F:
边上放个手持风扇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DC-DC升压小板长时间工作散热堪忧。

电机买的小功率,实测电流1A左右,升压板标2A电源,考虑到实际用的时侯(抽烟和吹风扇)也不会长时间运行

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谢谢提醒,后面改的小伙伴请尽量考虑功率大一点的升压板,留有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边上放个手持风扇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这个真试过,一般手持风扇达不到这效果,您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宝没有覆盖完整,表示受不了

这个确认是偷懒了,那个圆不太好划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认是偷懒了,那个圆不太好划图

不会画图,就画大一点啊,锉刀总会用吧,主要还是懒了

网友:
没有3D打印,学不了

网友:
啥都能玩出花样来

网友:
能站稳不算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