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飞歌导航一体机上的步进手感EC11编码器能用阻尼手感的代替吗

楼主(2022-05-26):
求助各位大神,飞歌导航一体机上的步进手感EC11编码器能用阻尼手感的代替吗?在线等。

网友A:
电原理一样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一样的就可以

都是 30定位15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 30定位15脉冲

不过我接触过的编码器都不带阻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接触过的编码器都不带阻尼的,,

飞歌导航一体机声音是阻尼的,上一首下一手是步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歌导航一体机声音是阻尼的,上一首下一手是步进的

阻尼只是轴的位置有阻尼胶,,反而影响手感,,感觉不到里面刷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只是轴的位置有阻尼胶,,反而影响手感,,感觉不到里面刷的位置

谢谢普及知识

网友:
能用就行,要什么手感,我示波器的都换没阻尼的了,专用的太贵了

网友:
能,我很多年前已经换了

网友:
手感差异而已

楼主:
实践证明阻尼手感不能替换步进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