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可调频率转向闪光器……

楼主(2022-05-26):
拆个可调频率转向闪光器,电路太简陋了!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好评,能用就行了

网友:
有点像以前网上见到的三极管加电阻和电容,DIY闪光电路套件。楼主的是小体积贴片元器件,多了功率管扩流。

网友:
原来这么精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