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丈人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求大神提供TR2元件型号

楼主(2022-05-26):
如题,拆开如图
这张拍的是电容,左下角这个RT2  原件坏了,残肢断臂,求大神提供合适的型号

就是蓝线边上的这个元件

背面还是挺干净的

正面全图

这里用刷子清灰时刷断了一根电阻引脚

其他细节,看不懂

网友A:
串在AC端,估计是当保险用了,炸保险必有其他原因,先检查后面的电路吧,光换这个没用

网友:
哈哈,那是饼子电阻吧

网友:
是个热敏电阻,你得说出充电电压电流,才能估计大致参数。

网友:
估计后面有短路,换这个是没用的。

网友:
这个是起到保险丝作用的,只有电路中有短路和超载时会熔断,看此情况说明短路还不轻,直接炸飞。

网友:
热敏电阻,当保险用了,后面管子估计炸了

网友: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确实需要检查后面电路,这个位置随便找一个通过1-2a电流的就行了,或者接铜线,接保险丝都行。

网友:
8D5

网友:
NTC热敏电阻,看这个板的功率型号应该是2.5D -15

网友:
别修,去买新的。

网友B:
是ntc,一般不会炸,一般都是温度过高,慢慢热成黑灰,一捏就碎。
炸的话,检查下整流桥,mos管,再换上去

网友:
没配件折腾起来成本还高过买一个,除非想学习维修电源

网友:
看来老丈人是高手,这是在给你出题考考你

网友:
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在AC端,估计是当保险用了,炸保险必有其他原因,先检查后面的电路吧,光换这个没用 ...

不是炸的,是颠了一下就不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ntc,一般不会炸,一般都是温度过高,慢慢热成黑灰,一捏就碎。
炸的话,检查下整流桥,mos管,再换上去 ...

谢谢,还真不是炸的,颠了一下掉下来一块,剩下的部分拆机时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真不是炸的,颠了一下掉下来一块,剩下的部分拆机时掉下来的。 ...

原始问题应该是那个电阻引脚,长期工作已经严重锈蚀,处于崩溃边缘,颠一下彻底断开,再插上电源就一带一路,最终把温度保险干爆了。
前面高手已经说了,我也有修电脑ATX电源的经验,只换个保险没用,插电肯定再爆,说不定还会扩大烧毁范围,先看外观再测量,从整流桥的二极管测起,一点一点往后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