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0V电池能转得伟20V电池 有转换器么 会损害电池和机器么

楼主(2022-05-26):
大有20V电池能转得伟20V电池 有转换器么 会损害电池和机器么

网友:
咸鱼翻身那里有,自己去查一下

网友:
咸鱼里有打印件,按需打印

网友A:
不能欠压保护。只能按总得电压来保护

网友:
我有2块得伟4A电池,都基本上用不上,平时2A的用用都够了,放了几年壳都有点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欠压保护。只能按总得电压来保护

这不一样吗

网友A:
4串3.5v一串2.5v也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串3.5v一串2.5v也很正常

电动工具都是检测总电压 没有检测每节电池电压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动工具都是检测总电压 没有检测每节电池电压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从杂牌到大牌没见过你说的这样的。都是有保护板的,保护板接了每一串得采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从杂牌到大牌没见过你说的这样的。都是有保护板的,保护板接了每一串得采集线 ...

那是给充电器的 工具又不检测。

网友C:
死鱼上有,有的还是注塑的,比3D打印的强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鱼上有,有的还是注塑的,比3D打印的强度高

会损害电机和电池么

楼主:
对电池和电机有损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池和电机有损害么

对电机没有任何伤害,对电池没有过载,过放,过温保护,但可人为干预,灯光不亮,工具没力马上充电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鱼上有,有的还是注塑的,比3D打印的强度高

有推荐的店么

网友D:
角磨机、电锤、电动扳手、电钻的电池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店么

搜索一下,自己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电锤、电动扳手、电钻的电池都通用吗?

同一个牌子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可以自制电池转接座,自己做的比买的漂亮,但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