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my-cj40d喷锅

楼主(2022-05-26):
美的电压力锅my-cj40d煮稀饭突然喷锅,水从锅盖里外喷,开始估计密封圈不干净,清洗后通电试,又听噗一声,发现没电,加热时的红灯灭,是不是保险烧了,拆开后没有发现保险,检查红色灯电阻为无穷大,开路,颜色透明 ,绿色灯电阻为零,短路,颜色乳白色,问了淘宝灯泡阻值大约150k,这2个灯泡怎么都不对,请指教

楼主:
氖泡是一种发光器件, 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器上作指示灯。 我们知道, 氖泡是由两个分开
的电极构成的, 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其是否能发光的, 只有给氖泡两个电极加上合适的交
流电压才能发光, 在家电维修或实验制作中显得比较麻烦。 本人在维修实践中总结出一个
判别氖泡好坏的简单方法。
用手指拿住氖泡的一只引脚, 把正在使用的电烙铁的烙铁头去接触氖泡的另一只引脚,
如果氖泡能发光(不是很亮) 说明是好的。 如果是已经焊接在电路中使用的氖泡, 可焊开
氖泡的任一只引脚, 用烙铁头接触焊开的这只引脚, 手指接触另一只引脚(有时也可不去
接触) , 好的氖泡同样会发光。 此法在检修家电时非常有用, 无需给电器通电即可判别氖
泡的好坏, 既安全又方便。

网友:
直接LED串电阻 要啥奶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氖泡是一种发光器件, 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器上作指示灯。 我们知道, 氖泡是由两个分开
的电极构成的, 用万 ...

你这是用烙铁有感应电来测量,还有一种办法是串一支1M左右的电阻,手抓住电阻一端,另一端插入220V火线也可以点亮的,注意安全哦!

网友:
透明的氖泡正常,电阻无穷大也正常,所谓150k那是led+电阻而非氖泡。

楼主:
检查了电源插头漏电,换了插头和电源线,加热的红灯不亮,保温的绿灯亮,还真是可能有个氖泡坏了,准备拆开检查,

网友:
有一个奶泡已经发白了,应该是坏了

另外一个透明应该没有坏

网友:
白色氖炮已经烧了

网友:
电压力锅的密封圈和小堵片也要定期更换的,要不也会喷锅

楼主:
想到这不是板上串联的电阻吗,接上外接电源夹头,结果2个灯是亮的

楼主:
烧了半锅水,成功到了保温了,打开盖水还在翻滚 ,成功修复

网友:
电压力锅 喷锅 这是电压力锅保护的一种  就是压力大了 也是最后一道保护
维修 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