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用快充的原因

楼主(2022-05-26):
损失惨重,一根接触不良的数据线,空载电压,
1,充电头应该没问题,一直给平板,手机充电。
2,USB表头插别的充电头也没问题,无论是快充还是慢充,都显示正常,快充触发正常。
3,线肯定有问题,在慢充上显示电压正常,偶尔有短路,表现为空载下充电器发热,电流不稳定,快充上电压显示不稳定,表现为5-36V变化,给手机能充电,但怕烧没敢再用。
4,快充头加这根线,把手机烧冒烟了。

网友:
充得快,用得也快!
目前的手机电池有这么溜吗?

网友:
多好的主题,被你糟蹋了,手机还倒起看,不够详细,没有原因

网友A:
qc?pd?插上就这样,还是冲完手机拔下来这样

网友B:
你有怀疑过是你USB表头的问题吗,充电器空载电压不可能那么高的。。。。。而且,你此时是没有接入手机的,没有协议进行握手,是根本不可能输出那么高的电压!!!!!!!!!!!问题是你都没有接负载,哪来的电流?????????

楼主:
解释一下,充电头是倍思,USB测试表换个线就显示正常了,就这一根线,插上空载电流时有时无,电压5-36V随机输出,小米5S手机已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怀疑过是你USB表头的问题吗,充电器空载电压不可能那么高的。。。。。而且,你此时是没有接入手机的, ...

表头换线换充电器测都是正常的,就这根线这样

网友:
你表坏了,那表的LDO能扛住36V么

D+D-都是3.3V是啥协议?

飞机经常失事,这就是我不买私人飞机的理由,非常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pd?插上就这样,还是冲完手机拔下来这样

插上就这样,烧了个手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怀疑过是你USB表头的问题吗,充电器空载电压不可能那么高的。。。。。而且,你此时是没有接入手机的, ...

是否线材内部有轻微短路导致有电流?
但是认同测试仪有问题,压根就没接负载,握手协议都没有充电器不可能输出这么高电压,除非电线还自带升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线材内部有轻微短路导致有电流?
但是认同测试仪有问题,压根就没接负载,握手协议都没有充电器不可 ...

应该有短路,空载充电器也发热

网友:
这个充电头也有毛病吧。
手机快充一般9V最高,常见的是12V。
PD协议也就20V。

48V那是工程上面有很大风险的。一般48V到主板,经过一级预降压,然后电压正常,再会第二级降压到0.8V供CPU。。。
甚至有些地方POE48V转12V还用的隔离的。。。

网友D:
啥充电头输出36v

网友:
表的问题,线也有问题。

这种低端没有独立采样的表,d-短路到vcc就会这样误报电压电流,实际还是5v而已。
线的问题是内部可能破皮出现d-短路到vcc了,如果是触发了快充后出现了d-短路到vcc高压确实会有损坏手机的可能
充电头,合格的话,不论什么异常情况,都不应输出高压,更别说usb口能输出到36v电压,这个36v电压,你那表内的ldo也应该冒烟烧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啥充电头输出36v

他用上了最新pd3.1充电头和数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充电头是倍思,USB测试表换个线就显示正常了,就这一根线,插上空载电流时有时无,电压5-36V随机 ...

这个表的量程是4-30v  36v还能正常工作,余量挺大

网友:
楼主下一步是修小米5S还是换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用上了最新pd3.1充电头和数据线

这表格早前看过,pd3.1没这个可能, 注意楼主的数据线是a-c 连pd都不支持,u表也用的a口只能qc,pd3.1 需要c to c ~

网友:
36V,表坏了吧。

网友:
说了半天没上万用表直接测充电头 USB a口输出  别接一样东,正常炫耀是表或线的问题,慢慢排查。
手机出问题前是直连充电头 线 手机 ,还是间接 充电头 USB表 线 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