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跪求SM2258h固态优盘工具,颗粒是三星K9DUGY8SCM

楼主(2022-05-26):
工不了卡,不会改参数,颗粒是三星K9DUGY8SCM,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找这个版本,颗粒型号选K9OMGY8S7M,实际上DUG=OMG*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找这个版本,颗粒型号选K9OMGY8S7M,实际上DUG=OMG*2 ...

好的,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找这个版本,颗粒型号选K9OMGY8S7M,实际上DUG=OMG*2 ...

开成功了,谢谢大佬

网友B(2022-07-15):
这个芯片速度和温度怎么样?

楼主(2022-08-22):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速度和温度怎么样?

我开出来的话在3.1测速的话全盘在450左右,还能更快,但我不会弄,温度应该在50多度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找这个版本,颗粒型号选K9OMGY8S7M,实际上DUG=OMG*2 ...

你好,能帮我开一下吗?一样的颗粒开不岀来加我企鹅88213179

网友(2023-02-10):
你好,能分享下参数设置吗

网友C(2024-07-18):
引用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找这个版本,颗粒型号选K9OMGY8S7M,实际上DUG=OMG*2 ...

范范,K9DUGY8SCM在58H上能开直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范范,K9DUGY8SCM在58H上能开直写吗?

能。默认就是直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默认就是直写。

好的 谢谢范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