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无损拆 博世TZR1080 充电钻 电机上面 的齿轮。

楼主(2022-05-26):
  这个齿轮 咋样才能 无损 拆下来呀。

   哪位高人给支个招。

网友A:
锅里放点油,烧热,只把齿轮放进去加热,然后用1字起翘出来

网友:
用吊环螺母改造的小拉马

网友:
咸鱼有卖拉小齿轮的拉马 二十来块钱

网友:
改造个拉马试试吧

网友:
需要小拉马,论坛上以前有人做过。

网友:
电机还要不要?

楼主:
就是 准备把 齿轮搞下来,保养呢。

网友:
做—个小拉马应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准备把 齿轮搞下来,保养呢。

那你就别拆,
理由是:拆下齿轮后,你的能力是无法装回它的,(指的是:与拆之前完全相同)

网友:
这个间距太小了,要用螺丝刀撬一下再用拉马拉..

网友:
拉马,没有的话烧热,轻松撬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里放点油,烧热,只把齿轮放进去加热,然后用1字起翘出来

除了有点费油,点子还挺正
最好先炸些鸡腿啥的,吃饱喝足再干。

网友:
用吊环螺母改造的小拉马,tb有售

网友:
拉马肯定是要用的,但是关键是是齿轮和外壁间隙太小,拉马也进不去,这种就用楔子顶入扩大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马~

他应该不知道拉玛何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别拆,
理由是:拆下齿轮后,你的能力是无法装回它的,(指的是:与拆之前完全相同) ...

同意观点,他拆完了再装上应该是达不到原厂的精度的。
拆出来,还想要电机不坏,轴都给他撬弯。
保养还要拆齿轮,脑回路搞不懂

网友:
拆轴承要想无损,拆的时候必须顶轴承内圈,一般顶外圈的做法多少会影响精度,低速轴承也就算了,高速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