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自行车前轮骑行一歪一歪的,是轮毂变形还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电动自行车速度快了骑快了手把还抖动严重,还那个刹车片刮擦刹车盘,骑行时刹车盘片一直会把刹车片挤得左右摆动,刹车盘跟轮子整体歪的幅度一样,所以我才感觉是不是轴承导致的,现在网购了一个轮毂我已经把它安装好了,之前的问题全部没有了,我就是问问若是轴承的原因那还可以修复做个备用的。若是轮毂变形了那只能报废了。

之前的轮毂

后面换好后的

网友A:
让轮子转起来,手指或螺丝刀,慢慢凑近轮辋,看看距离变化。
如果有变形,当场就能看出来。
另外也要看看轮胎有没有鼓包什么的。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那么轴的概率很大,不一定是承。

网友B:
轮毂没有摔撞一般不会变形,轴承培林损害或者碟刹片变形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C:
先换轴承,便宜,一对5元,自己换

网友D:
应该是轮毂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轮子转起来,手指或螺丝刀,慢慢凑近轮辋,看看距离变化。
如果有变形,当场就能看出来。
另外也要看看轮 ...

是转动起来看的啊,轮毂离参照物近时,刹盘也离参照物近,轮毂离参照物宽时刹盘也离参照物远,我想如果只是轮毂变形的话它应该不会影响到刹盘才对。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轴承的问题。胎无问题,轴也无问题,因为我后来换的这个轮毂正常了,就是用的原轴杆。所以一定是轮毂或轴承其中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毂没有摔撞一般不会变形,轴承培林损害或者碟刹片变形的可能比较大

刹车片是好的,换了轮毂后刹车片什么的都正常了。之前的轮毂也没有摔撞过,不过有一次上班路上没气了骑了好几公里才修理,当时只是加了气就好了一直到现在。那时还没有改装碟刹所以也没有挂刹车这个情况,不过之前肯定是没有挂刹车(也就是变形)这个情况的,因为鼓刹改装刹之前有安装过一次,只是因为刹车太灵敏了所以又拆下来了,因为最近又从网络得知可以放掉一点刹车油解决才又想起来把这个刹车盘装上后面才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轴承,便宜,一对5元,自己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轮毂变形了,

嗯,可能吧,反正就是这两样先换个轴承看看,没好就是轮毂变形了。

网友:
轮毂变形可能性大。

网友E:
电动车的轮毂是铝铸的,如果没有摔、撞,变形的可能性很小。检查:将前轮抬起,用手左右摇动前轮,正常情况下轮是不会晃动的、如果可以左右摇动,而且转动有异响,说明轴承损坏;如果不能摇动,转动很顺滑,外胎也没有明显的变形(鼓包),说明轮毂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的轮毂是铝铸的,如果没有摔、撞,变形的可能性很小。检查:将前轮抬起,用手左右摇动前轮,正常情况 ...

我的这个轮毂不是铝铸,而是纯铁焊起来的。前轮架起来后左右摆动没有一点晃动没有间隙感。转动异响声就是刹车刮擦刹车盘片发出来的,如果把盘片拆掉或者换成原来的鼓刹是很顺滑的,没有一点异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轮毂不是铝铸,而是纯铁焊起来的。前轮架起来后左右摆动没有一点晃动没有间隙感。转动异响声就是 ...

这样话就可以断定问题很可能出在轮毂了。因为铁焊接的轮毂由于冷热收缩不均匀,就极有可能引起变形,这种变形虽然不大(3-5mm),但是车子行驶时是会很明显感到轮子在晃。用一段粗铜线绑在前叉上,是线头靠近轮沿,转动轮子就可以看出轮毂是否有些摆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话就可以断定问题很可能出在轮毂了。因为铁焊接的轮毂由于冷热收缩不均匀,就极有可能引起变形,这种 ...

好的谢谢

网友:
轴承哐量不会那么大,应该是轴壳歪斜所致,可以如图把轴壳矫正到No(轮盘轴线)跟aoc/bod两条线(轮盘平面)都垂直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2022-08-11):
学习到了知识点

网友F(2023-01-10):
车子加起来,用手空转车轮,看轮毂的摆动量,径向摇动轮毂看间隙,这个很容易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车子加起来,用手空转车轮,看轮毂的摆动量,径向摇动轮毂看间隙,这个很容易判断的 ...

维修老手呀,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