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相机DSC-TX55拆开排除故障失败

楼主(2022-05-26):
刚收到的时候,电池充上还能正常用,放了几个月,开机就闪一下,然后黑屏横纹,有背光,然后能显示在横纹下能看到有显示,但一直好不了,兄弟们有见过这个问题吗?

外壳几个螺丝都下了就能开壳了,屏幕也只是靠三个卡扣扣在那个框上,一大块的镜头模组,拆不难,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排线都拔了重插也没用,唉。

网友:
屏排线用橡皮擦擦擦看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先换坏好的电池

网友:
10多年的相机了别折腾了吧

网友:
电路要测量是否通先

网友:
放弃吧,手机都比这像素高

网友:
好老的相机了

网友:
还自带闪光灯。

网友:
这当年也是高端卡片机

网友:
洗板水 洗一洗,估计是电容脚氧化了

网友:
折腾没什么意义了,效果和现在老年家差不多

网友:
液晶要工作需要几组电压,往往在屏幕排线或插座附近有很多电容,做电荷泵电路,是其中某一个漏电,遇到这种非常难找,我还有19寸显示器和你一样坏法的,都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