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次废品站买的沪通电焊机已经修好

楼主(2022-05-26):
上个帖子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974-1-1.html
以前没有接触过电焊机,花点时间了解了下原理后觉得并不复杂
测炸了2个k3878,和外接4.7欧电阻,
换后拔掉上板620v供电,检测驱动板上没有发现坏件,换掉坏件开机测驱动板四组输出有5.11-5.13v电压,长条板4个驱动管有14v,接上主电,正负极有67v左右,今天焊把焊条等配件到货,电线用剩下的空调线10平方的,烧了几根试机正常,电机轴也轻松烧断就是技术不行,老是粘住

网友:
恭喜修好了电焊机,但不该用塑料护套线,容易出事。

网友:
焊把线要换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好手艺.

网友A:
好手艺,最近我想买个电焊机家用品牌太多了

网友:
看来楼主电子技术历害,我至今还不知三极怎样测,要是我也懂电子真好。粘焊条电流试着调大点就好,我也属渣渣焊那种。

网友:
能焊4MM焊条吗?

网友:
焊把线应用软芯铜电缆,不过正规的焊把线不好找,我是用软芯四芯电缆拆出来凑合用,不想花钱去买,自己有焊机想用时很方便。

网友:
好手艺!五个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最近我想买个电焊机家用品牌太多了

可去旧货收站购碰碰运气,收三板机。我曾在旧货站陆续收过几台拆腾好后上鱼出了,享受折腾乐趣。

网友:
楼主是一个高手

网友:
电流在加大点试试,太小粘

网友:
这东西焊接是不是和锡焊正好相反,锡焊要充分接触,电焊接触的太紧密就粘几年前也尝试过一次,以为很简单,一上手就粘焊条惹得焊工们哈哈大笑

网友:
这可是考验技术

网友:
修好值了 这个还带氩弧焊功能

网友B:
2.5焊条,180-200A左右就能正常起弧焊接。足标的16-25平铝线也可以的,当然25平的铜线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焊条,180-200A左右就能正常起弧焊接。足标的16-25平铝线也可以的,当然25平的铜线更好。 ...

你确定?2.5毫米422焊条用180A-200A电流?确定能一根焊到头焊条不会烧红滴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2.5毫米422焊条用180A-200A电流?确定能一根焊到头焊条不会烧红滴下来? ...

不会啊,我的家用款220V迷你大焊250不会,我用2.5焊条,调190才行,哈哈。是不是你用的380V电压?要么就是我这破机器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我的家用款220V迷你大焊250不会,我用2.5焊条,调190才行,哈哈。是不是你用的380V电压?要么就 ...

下图来自百度。
平时使用,平焊类,2.5我常用80A左右,3.2常用130A左右,4.0常用180左右,立焊仰焊另说。
家用瑞凌200T,无数显,最大电流160a,3.2焊条不敢拧到底,焊条会软化,看刻度大约110/130a。
不锈钢焊条电流更低一些

网友:
这下赚了,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