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磁气泵与370气泵维修与DIY

楼主(2022-05-26):
之前因为370气泵噪音越来越大,于是买了电磁气泵,后来发现出现了另一种更麻烦的问题,不出气。
总之,随着灰尘的积累,370气泵越来越明显的主要问题在于噪音,气量虽然有所减小,但并不是非常明显;电磁气泵越来越明显的主要问题在于气量的减小,最后甚至可能不出气,噪音虽然有所增大,但并不是很明显。

电磁气泵之灰在于隔膜,370气泵之灰在于进气孔。

————————————————

考虑到噪音以及灰尘防护,给370气泵做了个外壳,并且增加了降压电路。

1.外壳开孔,用中性笔芯作为出气接口,电压调节孔略微开大一点,作为进气孔,同时用于降压模块的散热。

2.中性笔芯开V槽,以便于调节电压

3.将V槽笔芯固定到电位器调节杆上

4.连接电路,壳底垫上防尘棉,并用软管与出气接口进行软连接

5.上盖垫上防尘棉以减弱噪音

6.封盖,拧螺丝

网友:
370气泵噪音大的时候可以淘汰了。

网友A:
370气泵噪感觉不适合长时间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0气泵噪感觉不适合长时间工作吧

反正我买的拆机气泵,差不多运行了半年,一直是12V供电,大部分时间是工作半天,有时是24小时全天连续工作。除了噪音越来越大,也没看到什么问题。

网友:
电刷的寿命一般有多久啊?

网友:
加过滤器,这样就没什么灰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