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环牛T12

楼主(2022-05-26):
用着一台快克969A,大概45秒化锡,其实业余使用感受也不错了,但是看了大家晒T12实在忍不住。

最近从功放机拆出来一只环牛,直径10.5CM 左右,厚度4CM,打算用来做T12的电源,各位大佬给掌掌眼。

这个玩意儿功率够75W么?我表示很怀疑呀。输入235V ,输出19.2V左右。

用手头的拆机原件做了个整流板,整流滤波后万用表测空载大概25.9V。

业余折腾,手头没有专业设备没法看波形。大家看下做T12焊台够用不。

网友A:
这是接的10v-30v绕组?

网友:
带载看看电流多大

网友:
10X4大概可能100W左右?

楼主:
解释一下,这只牛红色线是输入绕组,输出主绕组是右边的两绿一黑,黑绿电压19.2V 。

左边的6.3V 10V 30V 线非常细,估计没法带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的10v-30v绕组?

不是的,10V 30V 的线很细,这是接的另外一组黑绿线,线很粗。见下图

网友:
看你照片的绕组电压不应该是你测试出的电压呀。搞错绕组了。辅助绕组估计电流不够。需用用主绕组应该可以,变压器要改改。

网友:
坐等楼主改造成功

网友B:
上次看过张表,T12功率和电压关系更大点,电流还好,最好使用24V的电源做,我的用的苹果拆机的24V2A电源,3秒化锡没啥问题

网友:
如是功放的  30V因是双的 看这图是单的。30v-0v-30v ,只有铜线直径估算电流大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看过张表,T12功率和电压关系更大点,电流还好,最好使用24V的电源做,我的用的苹果拆机的24V2A电源,3 ...

1A的电源电压36V它也没用

网友:
这个做可调电源挺好,T12的宗旨是轻便功率大

网友:
用环牛做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A的电源电压36V它也没用

最大24V,有表的

网友:
你是从功放拆环牛 我是把环牛装上功放 我把1875的方牛换成环牛了 方牛闲置 T12用的笔记本电源19V的 改过电压发现不能带载 只好用原来电压 最近感觉化锡越来越慢  不想用牛太占地方了

网友:
欢迎入坑啊

网友:
T12电源我做个两个,一个是用功放拆出来的150W环牛把线圈拆掉部分交流电压18V左右,整流滤波后供T12使用,还有一个是用936焊台里面的方牛把线圈拆掉部分改为交流18V左右,两个都很好用

网友:
用环牛做空载电压老高,要不带载下降太多,一定要把交流升到24v才好用,看我用环牛做的空载30多v,满功率运行才20v啦。

网友:
黑绿线三根是双组19.2吧?拆开把两组线并联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24V,有表的

电压决定了最大功率,电流决定是否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