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线路由器做中继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a无线路由器作为b无线路由器的中继,但到了a信号不好的地方,它不切换到b的信号下,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当然不会自动切换了,这需要kvr

网友:
最少得有弱信号剔除

网友:
手机也得支持,路由也得设置!

网友:
都是这样的,终端并不智能,哪怕只有一格信号它也会牢牢抓住。

网友:
是这样的,如需弱信号无缝切换,请了解比中继更高级的mesh组网

网友:
你要用mesh的路由中继

网友:
用上WIFI6试下

网友:
没有kvr是不会切换的

网友:
AC+AP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