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大神 SMI PHXM04.00 S LLYZ TW 1820 4D 如何开卡? 有固件吗?

楼主(2022-05-26):
(图片)

网友A:
这是英特尔545s,主控是英特尔定制版2258G,开卡须换公版主控,要么拆颗粒,这板子我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英特尔545s,主控是英特尔定制版2258G,开卡须换公版主控,要么拆颗粒,这板子我一大堆 ...

就是不能直接开是吗?

网友B:
换主控,你这是英特尔带锁的2259g   ,开不了。换成普通的2254g   2258g  2259g就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控,你这是英特尔带锁的2259g   ,开不了。换成普通的2254g   2258g  2259g就能开了 ...

好的好的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主控,你这是英特尔带锁的2259g   ,开不了。换成普通的2254g   2258g  2259g就能开了 ...

我记得还需要改电压,默认电压1.2v,需要改成1.8v才能用公版软件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还需要改电压,默认电压1.2v,需要改成1.8v才能用公版软件开卡

这样的吗,我还没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