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自制一个温度记录器, 在这求一个 通用的PC端的 坐标曲线软件

楼主(2022-05-26):
自制出一个温度记录器,每隔n分钟(时间可调)记录当时的两个温度。
现在想在电脑上把它以坐标曲线显示出来,类似下面图片这样,只可惜我不会PC电脑编程。
  请问有没有类似的公开的软件可以使用,我单片机端口发送数据线电脑就能显示曲线出来, 有没有? 跪求。

网友A:
有的串口工具带有串口绘图功能,你可以百度下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串口工具带有串口绘图功能,你可以百度下怎么使用

先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可以用丁丁的串口工具把数据存到文件里然后用excel画

网友:
这个不难,TLL用PL2303串口USB电脑,

网友:
arduino 串口  绘图

Arduino IDE提供了简单的绘图功能,你知道吗?串口绘图器

网友:
应该没有现成的软件的,计算机端都需要编制程序的。

网友:
丁丁的串口调试工具中就有,应该可以凑合着用。

网友:
搜一下串口曲线软件,名字我忘记了,以前用过的,直接用串口发送数据,自动绘图
或者简单点,用STC下载软件的串口助手功能,以字符格式发送,每一个数据后面用逗号隔开,然后保存为TXT文件,把TXT后缀直接改成XLS,用EXCL打开,转为曲线图也行.

网友:
把你的通讯协议发出来,我给你写个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
这有开源的

我也想推荐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
这有开源的

这链接打不开

网友C:
你自己拟定个协议,我给你写上位机

网友:
用组态王或者lab软件,简单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D:
再说一个最简捷的办法:
你既然已经会单片机了,那么就可以写出来串口发送到上位机的程序。不然你的数据用人工去抄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上位机随便找个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或者就是STC的下载软件里面的串口助手,将串口发送上来的数据以文本文件写入到文件中去。当然,格式要确定。
然后,用Excel打开这个文本文件,好了,Excel里面的数据图表功能就足够了。
比如下面的图片,我就是用Excel画的。

网友E:
下载了。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
Serial-Studio-master.part1.rar (7 MB, 下载次数: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一个最简捷的办法:
你既然已经会单片机了,那么就可以写出来串口发送到上位机的程序。不然你的数据用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了。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拟定个协议,我给你写上位机

先关注了你,等我这段时间考完试再回复你。
现在思考着上位机发送什么命令,单片机再上传什么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