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一个U盘刻入多个系统

楼主(2022-05-26):
已有“大白菜启动U盘”,含有:DOS+Win2003 PE+Win7 PE

需要一个启动U盘,包含:
主要:DOS3.3+DOS5.0+DOS6.0+DOS6.2
次要:主要 + DOS7.2+Win95(网上邻居 文件共享)+Win98(网上邻居 文件共享)

开机用菜单选择启动。

我不会制作,有没有现成的ISO下载?
是用UltraISO刻录到U盘吗?

网友:
Win95和98不支持USB,你让它支持可能没问题,但是启动在USB上或者在Ramdisk上,另外9x的启动是写死盘符的,盘符一变就不行,我反正是没见过

2003和7是因为PE是微软官方出的

综上,有这种东西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这类启动盘制作工具有的是
忘了那款软件了
直接把iso丢进镜像文件夹,开机它自动扫描文件夹内容,再自动添加启动项
这是大概五六年前试用过一堆,忘了

网友A:
ventoy多合一启动盘制作工具神器

网友:
现在还在用DOS?

网友:
有的专用软件在dos下运行

网友B:
百度ventoy,把大白菜、U启动、WPE等做成ISO,放进ventoy做好的优盘里面,启动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当然也可以放DOS、Linux 之类的ISO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ventoy,把大白菜、U启动、WPE等做成ISO,放进ventoy做好的优盘里面,启动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当然也可 ...

ventoy 支持 DOS 吗?

网友:
GRUB4DOS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双(多)系统引导软件,可以用于多重启动功能,帮助用户轻松解决系统问题,软件支持XP、WIN7、WIN8、PE等多个平台,是一个可以把U盘制作成光盘似的来进行装系统的启动引导工具。

1、GRUB 是一个遵从Multiboot(多重启动)规范的启动管理程序。现在接触到的有3种,即GNU Grub Legacy , GNU Grub2 和 Grub for dos(grub4dos)。

2、GNU GRUB Legacy其实就是原来的 GNU GRUB 0.xx ,最新版是2005年发布的GNU GRUB 0.97。 目前已停止开发,并改名为 GNU GRUB Legacy。
3、GNU GRUB2是第二代GRUB,它将取代原来的GNU GRUB(例如0.9x版),但目前还处于开发阶段,尚未发布正式版。
4、GNU GRUB Legacy和GNU GRUB2都是 GNU 组织的项目。
5、GRUB for DOS(GRUB4DOS)是一个以 GNU GRUB 为基础的功能强大的引导器。它可以在 DOS 和 LINUX下运行,也可以通过其他引导器来运行,还可以作为MBR运行。GRUB4DOS内置了功能完善的 BIOS 级磁盘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ntoy多合一启动盘制作工具神器

这个是最好的多系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