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焊接吸烟器

楼主(2022-05-26):
锂电小风扇,酱油瓶,比较顺利,剪掉瓶底,尺寸和风扇差不多,去掉瓶盖,把管子剪至收口,刚好卡住。配重块刚好卡入把手。
墙上孔是之前开好的,空调孔刚好开在空心墙的左上角,我就在左下角开了个孔,埋上一段50管,装上密封圈。空调孔是装空调时开的,不知他是如何找位置的。

网友:
好,将有毒的气体排出去,
让外面的人享受。

网友A:
简单,实用,容易普及

网友B:
小风扇吸力如何?

网友C:
看你这桌面,不像大批量焊接,这个没啥用

网友D:
不怕室内成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怕室内成负压?

被排到外面的气体再回流啊。

网友:
风扇吸力不够,上8cm暴力扇啊

网友:
这小风扇吸力不行,而且搞这么长的管子估计颗粒物会粘到管壁上了,不如弄个大功率的管道风机配合滤纸在家里就可以过滤干净了,关键是可以放桌上或者桌下使用

网友:
没合适吸的地方,买了工业防尘面罩,效果不错

网友E:
细长管道必须用暴力扇,最好是涡轮暴力扇,乘凉用的风扇类型不同,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长管道必须用暴力扇,最好是涡轮暴力扇,乘凉用的风扇类型不同,效果不好。 ...

不是经常焊,不让烟直接进鼻子就行,考虑过服务器4*4暴力风扇,用pvc管大小头,最近邮购不太顺畅。

楼主:
这是视频:【自制焊接吸烟器-哔哩哔哩】 https://b23.tv/X39Zx3q

楼主:
这是以前做的,里面加水。最近换了个地方,墙上开了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容易普及

多谢肯定,电池供电方便,之前是单用风扇吸的,烟不入眼睛鼻子就行。换了个地方有条件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怕室内成负压?

房间不可能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风扇吸力如何?

还行,可看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桌面,不像大批量焊接,这个没啥用

偶尔焊接,做点小东西,电池供电方便,之前是单用风扇吸的,烟不入眼睛鼻子就行。换了个地方有条件开孔。

网友:
健康环保,好评